[电源] pdd 买的国产兼容牧田充电器

楼主(2023-10-02):
壳子看起来还可以  原装的牧田充电器太贵了 就入手了这个国产兼容充电器 看图吧

网友:
图太小了,看着有点费劲。

网友:
我去年买的威克士20V,用了几十次,现在给水泥墙打孔,钻8个孔都半路没电打不动要充电。
我觉得电池更重要一点点。充电器慢充相对来说,电池寿命略长一点点。

楼主:
第一次发帖  我下次注意

网友:
楼主用过没有,兼容性如何 ?

网友:
图小,放大以后更看不清,感觉做工不怎么的

网友:
好像很单薄。

网友:
图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山上的产品

网友:
图小,看不清

网友:
图片有点小。。。

网友:
图太小了点。

网友:
还行吧,还有几个芯片,就是不知道充电快不快

网友:
国产化替代很一般的产品

网友:
看起来很简洁啊

网友:
也买过一个,看上去比楼主这个还要简漏一些。谈不上什么兼容牧田,其实就是针对市场上大量的所谓牧田款电池而设计的,应该就是那种DC插头直冲所采用的电路,换了个适配电池插脚的大壳子而已。

网友:
图片压缩失败

网友:
图太小了看不清

楼主:
重新来试试看

网友:
看起来挺简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