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卡特BR-435-27V改0--90V 0--5A可调电源(全波整流)

楼主(2023-10-02):
贝尔卡特BR-435-27V改可调电源,坛友们改的0--90V不改变压器次级都是用桥式整流,我尝试改变压器次级绕组,次级用全波整流
     电源外观和S--350是一样的,我发的帖子有拆机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3505&fromuid=1728577

拆下变压器,变压器次级6根漆包线并绕

6根漆包线并绕改为2根并联,分3组,再3组串联
原来的绕组示意图

改动后的示意图

改好后测一下电感量,没改以前的电感量忘记拍照了
次级一半绕组的电感量

次级另一半绕组电感量

次级绕组总电感量

绕组改好后的样子

线头处刷点绝缘漆

用青稞纸做好绝缘

玛拉胶带缠几圈

输出电感原来是3根漆包线并绕,改为3根串联
3根并联的电感量

改为3根串联后的电感量

我又在3根串联后的电感上串绕了12匝,不知道有没有益处
串绕12匝后的电感量

原机的整流桥在满功率的时候发热量大,改为铁壳整流桥
原机的整流桥

改为铁壳整流桥

改调压和调流和S系列的改法一样
改好后的样子

按照phjzg坛友的快速泄放电路增加了快速泄放和恒压恒流指示灯电路,在此感谢phjzg坛友

原机次级整流管

改为90V万把整流管换成耐压更高的,不换的话电源空载时整流管会发热
换成耐压更高的整流管

原机的进风口在前面,现在被面板挡住了,要再增加进风口,在变压器和电感的位置开进风口

在废电磁炉主板上拆快散热器

锯下需要的部分

散热片安装在功率管后面,增大功率管的散热面积

满功率测试半小时无异常

电炉丝当负载

输入功率达到500瓦

双显表的精度改可以

电源输出端增加了一个保险管和一个二极管,作为简易的防反接保护

做四块铁片
把前段时间做的0--30V  0--15A电源组合在一起,两个电源都是贝尔卡特电源

电源带载从低到高全程无自激无异常

网友A:
改的好
输出组绕没有重绕,只是把线头挑起来分开重新组合对不?以前改电源也想这样搞,但担心线圈首尾压差大,仅靠两层漆包线绝缘层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好
输出组绕没有重绕,只是把线头挑起来分开重新组合对不?以前改电源也想这样搞,但担心线圈首 ...

是的,绕组首尾相连。绝缘完全不用担心,漆包线的绝缘层耐压很高的(绝缘层没有破坏的前提下)

网友:
改好主要用在哪里?

网友B:
测试过没有在,最高输出电压,电流能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过没有在,最高输出电压,电流能达到多少

看图,有测试图

网友:
楼主好手艺,改得很好啊

网友C:
连变压器都改了,理论输出电流增加一倍,厉害

网友D:
这个电源是正激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是正激的吗?

和明纬S-350 ,贝尔S-350一样的

网友:
电源玩的溜溜的

网友:
改的好.全波整波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绕组首尾相连。绝缘完全不用担心,漆包线的绝缘层耐压很高的(绝缘层没有破坏的前提下) ...

这样改线圈得有实战经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连变压器都改了,理论输出电流增加一倍,厉害

输出电流应是原来的三分之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电流应是原来的三分之一吧

是的,电压改高后,电流要减小,最大电流我限制在5A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明纬S-350 ,贝尔S-350一样的

这种电源全波整流还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电压改高后,电流要减小,最大电流我限制在5A

我把一个这种方案的12V电源,改变压器改到48V,输出滤波电感由原来的三并改成三串后,电感发热严重,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把一个这种方案的12V电源,改变压器改到48V,输出滤波电感由原来的三并改成三串后,电感发热严重,是什 ...

发热到什么程度?我的改串联后也发热但不是很热的那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