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改可调电源

楼主(2023-10-02):
昨天改好的电源。由于没搞清楚电流表头接线导致电流误差很大。今天重新接了一下线,并重新做了面板。又增加了一个调电压的电位器。多圈绕线电位器有点贵,就用这种4/5圈的。感觉调电压不会猛增太多了。
TL494的1脚和2脚都用电位器调节。
重新手工做了一个面板
现在电流电压显示和万用表几乎差不多。就差0.0x了。

网友A:
继续改成数调的,看上去会高大上很多: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5604-1-1.html

网友:
粗调➕细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改成数调的,看上去会高大上很多: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5604-1-1.html

老哥,你这高级。等我慢慢学习入坑

网友:
来学习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改成数调的,看上去会高大上很多: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5604-1-1.html

现在有彩屏了,很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改成数调的,看上去会高大上很多: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5604-1-1.html

表头和我的一样,这种好像显示刷新有点慢半拍的感觉。

网友:
改了两个,只敢普通设备试用,不敢精密设备操作用。

网友B:
楼主的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C:
这个电流还是比较准了,不过电源开关带指示灯还是离表头太近了,有点晃眼

网友D:
不错,但电位器没必要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流还是比较准了,不过电源开关带指示灯还是离表头太近了,有点晃眼 ...

面板面积有点小,只能紧凑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动手能力真强

谢谢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但电位器没必要省

下次改的话就上好一点的电位器。

网友:
我在论坛掏了一个电源一直想试着改可调,可是懒癌一直发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改成数调的,看上去会高大上很多: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5604-1-1.html

这表头好!

网友:
欢迎入坑,继续努力

网友:
有个长城的电脑电源,可惜不会改。所以弄了个笔记本电源,直接接了个可调压模块上去

网友:
没看到电源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