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关于几种电钻的那些事(电钻,起子机,扭力钻)

楼主(2023-10-02):
首先请教一下论坛大哥们,扭力钻在反转扭不动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是否会自停?因为最近想入手扭力钻,怕反转操作时弄伤手,所以请教下各位大哥们,有用过的请解答一下,感谢!

网友A:
扭力批就是电钻换了个头,实际上还是电钻。所以电钻(含扭力批)扭力过大 会拧手。 起子机和油压批不会拧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力批就是电钻换了个头,实际上还是电钻。所以电钻(含扭力批)扭力过大 会拧手。 起子机和油压批不会拧手 ...

是的,正转会伤手,但反转不知道会怎样,电钻的话夹头可能松掉,就是不知道扭力钻反转会怎样

网友B:
扭力钻就是电钻的不同夹头版本 (五年前就用过 不知道今年怎么又搞出来个这玩意  个人认为纯属鸡肋 没一点意思)   不论正反转,拧不动时候这玩意会反向转 会不会拧手取决于你用的扭矩档位和你手的力气
冲击起子天生就是为拧螺丝而生   如果是使用批头更不容易拧花螺丝  结构决定了不存在拧手的问题

网友:
和正转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力钻就是电钻的不同夹头版本 (五年前就用过 不知道今年怎么又搞出来个这玩意  个人认为纯属鸡肋 没一点意 ...

感谢解答,看来还是考虑起子机比较合理,毕竟除了不伤螺丝外,还可以当扳手用。

网友:
和普通锂电钻一样的,按照扭力杯的设置,超过一定的阻力就打滑,哒哒哒哒……

网友C:
电扳手换个头就可以扭螺丝。就是重。

网友:
冲击起子机的力道非常大(即使是最小档),适合重活以及容错率高的活。
普通家用还是上扭力机(钻、起均可),力道可以自己控制。

网友:
扭力批伤手腕,冲击批伤耳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扳手换个头就可以扭螺丝。就是重。

主控完全不一样。
虽然起子机和扭力扳手结构一摸一样(除了齿轮箱和冲击块的具体参数大小),但是使用场景差距非常大。
不同工况下,无论是人手极限微操,还是机械上作调整,都是痴人说梦的。
唯一靠谱的正路,就是靠主控控制不同场景的输出转速、扭矩等等。
这就注定了“扳手改”就是胡闹(本来还想说便宜,但是加上人工配件,也绝对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控完全不一样。
虽然起子机和扭力扳手结构一摸一样(除了齿轮箱和冲击块的具体参数大小),但是使用场 ...

有专业控制板。可以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