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西门子燃气灶电源板电阻值读数

楼主(2023-10-02):
10.05.19:58
今天换了两个原件,上电直接电阻冒烟了,芯片裂开了,然后又查了一圈,也未发现有其他问题,能测的都测了,电阻阻值都基本正常,二极管测了都没有击穿,电容在线测了容量也基本上没问题,还有光耦没测试,电感没测,但没看到有烧毁痕迹,还有就是变压器,没法测。
下面怎么下手,各位高手提供点想法。
附上数据手册:
https://atta.szlcsc.com/upload/p ... %25E4%25B9%25A6.PDF

10.02 22:46补充:
按照大家的意见,认为电阻是47欧的线绕保险电阻,我买了2W的,另外测量了TNY274GN D极和S极,电阻很小,估计击穿了,故同时更换。

家里的西门子燃气灶换打火针,换好后发现电源板没电了,(拆前是好的)拆下检查了一下,有个保险电阻开路,阻值不太会读。
电源板其实比较简单,就是一个220V转5V电路,主控芯片TNY274GN,大概万用表量了下,除了这个电阻开路,主控不会判断好坏以外,其他看上去没有明显损坏,二极管之类都没有击穿,电容看上去也不鼓起漏液什么。

电阻是绿紫黑金黑(正反都不太符合正常5环电阻的读法),正常金色不会出现在第二位,而反过来的话黑色一般不会出现在最后一位。

再加一张新拍的,我还是觉得第一环是绿色,请大家比较。

网友A:
金色不就是*0.1吗?

网友B:
电阻是黄紫黑金,47欧姆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色不就是*0.1吗?

金色是0.1没问题,但最后是黑色就不对了,没黑色这种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是黄紫黑金,47欧姆的。

按照你的读法,第一环可能照片有色差,实际应该是绿色的。
这个方向是最后一环黑色没法解释精度。

网友:
色吗电阻标识已多年,为什么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而且颜色排列的先后顺序也及不规范,不知头尾。为确定阻值,常需要焊下测量,有些烧毁的电阻,就没有办法确定了

网友:
那是保险电阻,黑色表示是线绕电阻,阻值看前面四环
参考来源: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746417-1-1.html

网友:
丝印 FR1,是保险电阻。

色环电阻的底色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838236811280271540.html

电阻器色码计算器 - 4 色环、5 色环、6 色环
https://www.digikey.cn/zh/resour ... resistor-color-code

网友C:
绿色电阻,我也感觉第一环是黄色,金是误差,最后一环是电阻种类的话确实是47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绿色电阻,我也感觉第一环是黄色,金是误差,最后一环是电阻种类的话确实是47欧 ...

确实是绿色,不是黄色的。保险电阻这么大阻值的确实少见。按照标准电路图,这个位置是个保险。
不过47这个值比57更加常用。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D:
我也感觉第一环是黄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感觉第一环是黄色

好吧,47欧比较常用,我就买47欧,2W的线绕保险电阻吧

网友E:
47欧姆,金属丝电阻,扛电流冲击过载能力比较金属膜的好,开关电源有一些市电去小开关电源会用,特别是电磁炉,许多开关电源输入用22欧姆的金属丝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47欧姆,金属丝电阻,扛电流冲击过载能力比较金属膜的好,开关电源有一些市电去小开关电源会用,特别是电磁 ...

感谢提供信息,我也看到一些保险电阻和TNY系列电源模块成对更换的,故打算一起换。

网友:
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对应1234567890,金色表示误差5%,52欧姆。

网友:
保险电阻开路,一般是过流造成的。

网友:
黄紫黑金黑,47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