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大佬锂电池包充电器问题 充电器里面有滋滋的电流声

楼主(2023-10-02):
这个电池包充一会红灯然后红绿灯交替闪  充电器里面有滋滋的电流声  其他电池包没问题  充电也没有滋滋声  这个是哪里出问题了   电压差不大  测试内阻两毫欧的差距  也不大吧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用得太狠电压太低了,大电流充电的时候充电器时会有呲呲呲的声音,随着电慢慢充满充电电流减小应该声音会越来越小吧

网友A:
应该是电池组某节有问题了(看你照片应该是中间那2只生锈的有问题,测试下就知道了),充电器没问题。

刚刚仔细看你的描述:测试内阻两毫欧的差距,这差距非常非常大!!!动力电池组测试内阻差距要控制在0.2毫欧不超过0.5毫欧。

网友B:
你这个电池没有外皮还是咋的?你这是艺高人胆大啊。正极一定要有绝缘垫圈啊。

网友:
4楼的没见过透明外皮的18650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池没有外皮还是咋的?你这是艺高人胆大啊。正极一定要有绝缘垫圈啊。 ...

哈哈透明的外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池组某节有问题了(看你照片应该是中间那2只生锈的有问题,测试下就知道了),充电器没问题。

刚 ...

哦哦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