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头手电远射之王---NITECORE奈特科尔MH25 PRO

楼主(2023-10-02):
中头手电远射之王---NITECORE奈特科尔MH25 PRO
远射手电一般都是充当户外搜寻或者国外狩猎的角色,因其照射距离比较远能辅助眼睛看到更远的物体或者猎物。一般个头都比较大,携带起来不太方便。有没有一款小巧的,便携的中头手电来充当户外搜寻的角色呢?答案是肯定的,譬如本文的主人公NITECORE奈特科尔MH25 PRO,以705米的远射能力完全可以充当中头手电的远射之王。
先从四个面来了解这款NITECORE奈特科尔MH25 PRO手电。

包装

MH25PRO手电包装主要采用黑黄为主色调的硬质纸盒包装,正面主要是LOGO及型号,包装盒正中可以看到手电概貌图,手电概貌图周边主要有所用灯珠、最大光通量,最远照射距离,充电方式和电池介绍。

背面是电量、亮度指示灯,充电口,按键等图示介绍,下方还有手电的条形码,CE认证和环保标识。条形码和手电筒身上的序列号分别代表不同的意思。

两个侧面分别是充电标识、手电套标识和最大光通量,光强,最远照射距离,跌落及防护等级。

整体配置如下:内含电池的MH25PRO手电固定在塑料卡座内,包含手绳,密封胶圈在内的配件包,充电线、说明书,保修卡及手电套。内盒包装头部有抽拉条方便包装取出,细节设计不错。

配置的手电套做工不错,非常合适,边缘设计有奈特科尔英文LOGO,手电套设计有快速开合魔术贴方便悬挂在皮带上。

细节展示
手电首次使用时,记得把电池尾部白色绝缘片拿出来。这个绝缘片的作用主要是保护电筒电路在运输途中不会因意外误触开关接通电源点亮手电。

MH25PRO设计有尾按和侧按两个开关,尾部开关属于正向开关,正向开关主要在战术配合中产生非声音的闪光语言,以求达到“静音通讯”的目的。尾部硅胶材质的开关表面有圆形颗粒凸起,就是戴手套也可以方便触摸,硅胶按键两侧有长条挂绳孔。绳孔及周边都经过了细致的倒角,不会刮手,更不会对手绳的寿命造成伤害。

尾按低于尾部平面,可以完美倒立,这个在晚上读书看报时非常有用,充当台灯不占地方,如果灯头配置合适的柔光罩效果更佳。

尾盖在尾部手指接触到的开合位置开有细密滚花,增大了摩擦力,更换电池时可以毫不费力的扭开尾盖。

MH25PRO尾都设计为铜柱,下图可以看到尾部端面导电的接触面,端面导电一般设计螺纹稍长一些,主要是应付日常的磨损,这就显得扭紧了还会有个小缝或者行程未到头的感觉。端面导电可以保证最小的接触电阻,可以防止导电不良。端面导电螺纹一般经过硬质氧化处理,耐磨性更好一些,经久耐用。端面导电的另一个好处就是,端面导电的手电如果怕误点亮,把电筒尾盖逆时针旋出半圈,手电就无法点亮了。但是端面导电的手电使用时必须把螺纹扭紧。

下图可以看到所用电池,电池上打印有品牌LOGO,电池装好后矮于中筒端面接触平面,这样在安装尾盖时不用刻意去压迫电池即可很容易装好。空间距离设计不错。

MH25PRO外壳采用A6061-T6航空级硬质铝合金,三级硬质阳极氧化抗磨损处理。配置了一颗5300mAh21700电池,20A高放电电流、5300mAh 大容量,节能挡下的续航时间可达650小时。另外也可以兼容18650或者CR123电池,使用一节 18650 电池或两节CR123 电池时,请装上电池管套,以防止电池在筒身内因松动发生碰撞而造成异响。

手电侧按键左边是档位指示灯,右边是电量指示灯。在手电开启状态下,蓝色档位指示灯和绿色电量指示灯会亮起。当电池电量不足,手电会出现亮度变暗或者无法调光的情况。此时,应尽快对手电进行充电或更换电池。指示灯4颗亮起电量为75%-100%,3颗亮起电量为50%-75%,2颗亮起电量为25%-50%,1颗亮起电量为0%-25%,请及时进行充电。

手电上设计有TYPE-C接口,充电口增加三防保护盖,可以有效防水,防尘,防泥沙。充电胶塞上方标有手电序列号、品牌LOGO,充电口保护盖上还标注有充电电流和防护等级,细节考虑的不错。

方便易用的傻瓜版TYPE-C充电口设计,和我的华为手机充电器匹配,出门不用带太多充电线,不管你是在任何地方,只要有电源,一切将变得很容易。

MH25PRO自带智能充电功能。装入电池后拧紧尾盖,把USB 充电线一端连接至充电接口,另一端连接USB 适配器或其他USB充电器设备即可进行充电。当处于正常充电状态时,绿色电量指示灯会闪烁提示用户。当充满电时,手电将自动停止充电,且电量指示灯长亮提示用户。在手电开启状态下,连接电源进行充电时,照明将会自动关闭。切断电源后,将自动重新开启低亮挡。使用5V/2A适配器对1节5300mAh21700锂充电电池进行充电时,充电时间约为3小时30分钟。

MH25 Pro 设计为尾按开机,侧按调光,设有日常模式和战术模式,用户可根据使用习惯选择适合的使用模式。日常模式(出厂默认模式):设有5挡亮度及3种特殊功能。此模式设有挡位记忆功能,在没有切换使用模式的情况下,再次开启手电,将自动进入记忆的照明挡位或爆闪功能(节能挡、信标及SOS 除外)。战术模式:设有5挡亮度及爆闪特殊功能。

MH25PRO全新外观设计,筒身采用 CNC精密加工防滑纹,1mm 超深纹路,手汗、湿手、戴手套时均能稳定握持。

MH25PRO设计有光感避障功能,当内置光学传感器检测到前方有遮挡物时,手电亮度将自动降低流明,以防止产品过热,有效保障手电的使用寿命。由于遮挡物的颜色和材质不同,传感器的灵敏度会有所不同。该功能只有高亮挡、极亮挡和爆闪功能可启用。

筒身配置360度可旋转双向抱夹,可以满足不同人的需求和习惯。利用抱夹可以把手电卡在包包上,口袋上或者帽檐上,户外出行不占空间,很方便,很随意。

MH25PRO配置一颗UHi 40 LED,搭配晶亮电镀技术结合 PD OT 数字精确优化技术制造的光学系统,光强可达124300坎德拉,射程远至 705 米。远射能力非常强悍,在中头系列手电中成就新的飞跃。

放大来看看这颗UHi40灯珠。这颗NiteLab UHi40灯珠与NITECORE奈特科尔同属于 SYSMAX 工业集团(希脉创新),是集团旗下的专业移动照明LED 品牌。NiteLab 联合产业界合作伙伴共同研发 UHi 系列 LED,专为专业移动照明设备而设计。UHi LED 采用圆形发光核心,具有高光密度、高光强等优异特性,光效与射程远超同级别LED,实现手电综合性能的跨越式提升。UHi LED 家族共有UHi 10 UHi 20 UHi40 UHi 50 UHi 100五款灯珠。

头部不锈钢压环,各边角都做了细致的倒角处理,摸着不刮手。灯头不锈钢压圈设计,更好的保护核心部件。在不慎 跌落时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护镜片及内部核心部件。同时也是户外探险游玩遭遇突发做为破窗逃生以及格斗的良好利器。

低亮状态下摄像头扑捉到的图片,电路优化不错,没有发现频闪现象。

简单测试
官方数据:MH25PRO重208克(包含电池);尾部直径27mm,头部直径40mm,长度153.6mm。
经简单测试,数据差不多。

下图是使用高温快速电子测温仪对这款MH25PRO手电进入3300流明散热性能做简单测试。测试时的室内环境温度为28.7摄氏度,无风,静态,测试时间5分钟.由于测试受室温和测试环境位置以及测试者水平的影响,数据可能存在误差情况,以下图表数据仅供参考。

关于照度及续航方面,由于每个测量者水平的差异和所用设备精准度以及时间位置等方面差异,和官方数据可能会有所出入,以下图片所有数据仅供产考。使用照度计为GM1020高精度数字光照度计,距离这款MH25PRO手电垂直距离1米,每6秒1个数据,测试时使用配置的21700电池。

至于防水测试,简单在流动的河流里面测试了一下,目前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MH25PRO拥有最低1流明和最高3300流明光通量,5个常规档位和三个户外求救信标档位,最远705米的超远射程,属于大范围搜索使用的中头手电。以下仅仅对3300流明做了简单测试。

总结

MH25PRO设计优秀,做工精细,属于一款人性化,安全性能一流的中头远射手电,经过一段时间的体验,个人感觉很不错,户外搜寻用,我推荐这款奈特科尔MH25 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