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DELL平板venue8pro被强行安装更新,失败后还再次安装,无法取消

楼主(2023-10-02):
DELL老平板装的是win10,但是最近被强行安装更新,失败后还再次安装,无法取消,每次安装失败,都需要长时间的修复过程,各种方法都无法取消这次更新,但又每次都安装失败,已经搞了好几天了,只要一关机,就安装更新,不知道怎么办了
补充一下:暂时解决了,在网上查的各种取消更新的方法都不管用,还得感谢火绒,用火绒文件粉碎强行删除已下载的更新文件,又用火绒的流量监控找出了那个win10升级软件,然后限流为1Kb,已经一天没出现升级提示了,希望能彻底解决

网友A:
PE下禁用更新?

===================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下禁用更新?

===================

这个平板安装系统特别困难,试过多种PE,都不能进入,连安装系统都必须是原版安装模式的win10 系统,只有一个充电接口,安装系统必须用充电口转USB口接鼠标键盘才能安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平板安装系统特别困难,试过多种PE,都不能进入,连安装系统都必须是原版安装模式的win10 系统,只有一个 ...

只给这点信息,你是想送我试试么?

===============

网友B:
老平板用win8就行,速度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给这点信息,你是想送我试试么?

===============

多谢关注,已经暂时解决,这个windows平板,全机只有一个USB充电口,想要装系统就需要用转接线接入USB分线器,才能插上U盘,鼠标,键盘,而且这个平板不支持GHOST安装,只能用安装版系统,还对U盘的启动方式有要求,好像是只支持那个UEFI启动方式,上次也是升级系统造成不开机,也是折腾了好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平板用win8就行,速度很快

回头试试,只是这个机子只能装32位系统,现在不好下载原版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关注,已经暂时解决,这个windows平板,全机只有一个USB充电口,想要装系统就需要用转接线接入USB分 ...

10块包邮解君愁...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头试试,只是这个机子只能装32位系统,现在不好下载原版系统

原版系统直接去微软官网下就行

网友:
原版系统,应该不难啊,微软官网都有教程 ,如何下载安装镜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版系统直接去微软官网下就行

去看了,没找到32位win10,都是64位的,我以前下载过,只是不知道放哪个硬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msdn.itellyou.cn/

多谢,我去看看

网友D:
用 Windows Update Blocker v1.7 软件,
就可以阻止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 Windows Update Blocker v1.7 软件,
就可以阻止更新了。

多谢指点,我去看看,现在我用火绒阻止更新软件联网,暂时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