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威刚sx8200的料板SM2262en B17 开卡问题 DRAM size too small

楼主(2023-10-02):
威刚sx8200的料板,板子自带2G缓存.原板不知道贴的是什么颗粒,VCCFQ电压是1.8V,改为1.2V,4贴04T-B17颗粒。现在的情况是容量选1024G可以正常量产1T容量,选2048G就会出现
‘DRAM容量太小’的错误,请教各位大神问题出在哪里?是主板跳线还是别的什么问题,另外求此主板跳线图包括土狗位置。

网友A:
缓存那里设置的不对,1024M改成2048M试试

网友B:
我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威刚的2262EN哪些是有锁的哪些是无锁的,主控外观都是一样的,以前都是换主控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存那里设置的不对,1024M改成2048M试试

设置缓存2048量产卡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威刚的2262EN哪些是有锁的哪些是无锁的,主控外观都是一样的,以前都是换主控开的 ...

这个应该是无锁主控吧,可以开出1T来。

网友:
应该是缓存那里设置的问题。

网友:
BUS设置为32Bits

网友:
缓存设置错了额

网友:
为啥手里一堆2262en板子全是有锁

楼主:
BUS设置为32Bits,量产卡25%

网友:
引用 楼主:
BUS设置为32Bits,量产卡25%

说错了,下面那项,dual 改成 CS0 32bit

网友C:
缓存设置看这个图:

网友D:
Size选1024M,Dual DRAM/CS 按楼上说的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缓存设置看这个图:

还是卡25%

楼主:
引用 网友D:
Size选1024M,Dual DRAM/CS 按楼上说的选。

还是卡25%

网友:
等待高手解决

网友(2024-01-02):
引用 网友B:
我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威刚的2262EN哪些是有锁的哪些是无锁的,主控外观都是一样的,以前都是换主控开的 ...

在威刚手里主控就没有带锁的,威刚手上有解扣大法,intel那里滞销的和有bug的主控到了威刚手上全部变无锁

网友:
你这是1gb的ram,明显要选1024啊,双贴应该翻倍成32bit,双贴那里几种组合都试试,另外62工具我没用过,60工具有cs0+cs1 ,16bit,cs0+cs1 32bit之类的选项,双贴应该是这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缓存设置看这个图:

你这个选项好像没截图完全吧,我记得2260工具都有cs0+cs1 32bit选项,2262我没开过,如果没有就当我胡说

网友:
我的解决了,原来也是卡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