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两个电阻,是多大功率的呢?

楼主(2023-10-02):
学着修一块开关电源板

前级正常,后级无输出,感觉开关管有问题,就拆下来了,JS65R130FU
某宝上买了个6R099C6  装上,不知道什么原因,一通电就炸了,换之前没有炸管。

现在是采样电阻坏了,有两个,

请大家给看看,分别是多大的,多少瓦的?

网友:
盲目的换管,拆下来先测量功率管是不是好的,功率管后面有没有短路,通电前最好在电源输入串100W的白炽灯!

楼主:
感谢指点,后级没有明显短路,开关管应该是坏了,虽然没短路

网友A:
0.24?功率大小你也没给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4?功率大小你也没给参考

我后来查小程序了,应该是0.24欧。板子的功率可能是150W,不知道这个采样电阻应该选多大的?

网友:
还是别修了,你这样是很难搞的。若一定要修,先把基本的安全措施做好

网友:
先学电子基础再修

网友:
测电阻粗细长短,百度查功率,贴片也是一样道理。

网友B:
看照片看不出大小,只能拍我的给你参考一下:
①3瓦的

②1瓦的

③1206封装的贴片电阻,通常是0.25瓦的

网友C:
根据0805电阻的比例推算,应该用2W,散热好的话用1W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照片看不出大小,只能拍我的给你参考一下:
①3瓦的

感谢,太有心了!我在某宝上买了个3W的,比对了,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0805电阻的比例推算,应该用2W,散热好的话用1W的电阻。

我这个是2510封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太有心了!我在某宝上买了个3W的,比对了,一样的。

采样电阻功率尽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