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散热风扇需要加润滑油吗?

楼主(2023-10-02):
几年前的电脑,风扇偶尔噪音比较大,绝大部分声音还可以接受,请问这些风扇需要加润滑油或润滑脂吗?

网友A:
滚珠的风扇不用加润滑油,非滚珠的可以加润滑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珠的风扇不用加润滑油,非滚珠的可以加润滑油。

如何区分滚珠和非滚珠风扇?

网友B:
都可加油

前提是能拆开

滚珠加牛油
轴套加机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区分滚珠和非滚珠风扇?

你拆开看看,里面有俩滚珠轴承的话就是滚珠的,没有就不是,不是滚珠轴承的话加点锂基润滑脂就行,用不着什么高级润滑脂。别加液态油,除非是后面有胶垫的,要不然过不了几天就挥发了。虽然什么FDB轴承的用的液态油,但是那种都是密封的,能拆开的还是加润滑脂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可加油

前提是能拆开

一看就会,一拆就废。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区分滚珠和非滚珠风扇?

最简单的区分就是从声音上区分。滚珠的风扇要比非滚珠风扇要响,非滚珠风扇主打静音。其次从价格上区分。滚珠风扇要比非滚珠风扇要贵。

网友:
可以加一点。

网友:
散热风扇好像有加油的孔,在贴纸下,一般不能拆,一拆就废。

网友:
要打孔才能加油

网友:
现在好多都拆不了。

网友:
估计是电源风扇,电源风扇可不能不重视,见过太多因为风扇不转而导致过热烧毁的电源。

网友:
加过油之后,寿命就只剩1年了

因为油会粘上灰尘

网友:
有的风扇可以加,有的不能加

网友:
即使加油也是用不了多久,磨损了只能换

网友:
加,防尘纸要贴上

网友:
感觉没必要

网友:
一般的风扇中心处有一个圆纸用胶粘着,轻轻揭开它就能加了,在它中心风扇轴处,最多滴一滴油就行了,加完再盖上。

网友:
应该加膏脂,加油会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