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理小米卡丁车

楼主(2023-10-02):
客户花了接近一万买个高级玩具、放置一年没用.不开机 插线也不开机,初步判断电池电压过低,拆了电池组内部激活,结果还是不开机,没修理过这玩意,网上找资料学习下,转动二侧轱辘发现一个轱辘卡顿 一个丝滑,网上说主板Mos坏,测量一下的确是,拔掉主板链接线,轮子丝滑转动,去网上几块钱买了配件替换后面完美开机,安装App测试电池容量巅峰状态,能当平衡车 和卡丁车(顺便吐槽下售后真黑 换电池二千元 主板一千都是瞎要价格)

网友A:
不黑咋挣钱?

话说这玩意我没记错地话叫"平衡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黑咋挣钱?

话说这玩意我没记错地话叫"平衡车"吧?

他应该是有卡丁车套件,装起来就是卡丁车

网友B:
怎么判断哪个mos管坏了?

网友C:
平衡车加个卡丁车套件就是卡丁车了,还是挺好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判断哪个mos管坏了?

万用表测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衡车加个卡丁车套件就是卡丁车了,还是挺好玩的。

这个高配的 客户说花了近一万元

网友:
有钱人真会玩

网友:
加点钱可以买真的卡丁车了,有钱人还在乎那一点钱吗!

网友:
有钱人家的小孩子玩这个的挺多,下雨天还是应该放在避雨的地方,不然容易漏水损坏。

网友:
现在售后的动不动就是整块更换了呀。

网友D:
放置一年没用,MOS管就放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置一年没用,MOS管就放坏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送来时候就说一年没有不能充电不开机
我维修激活电池后发现还不开机 网上找自理怎么检测判断故障 最好拆下主板测量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