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软包的聚合物锂电池能比较好的防水,不容易进水,其他电池不行

楼主(2023-10-02):
软包的聚合物锂电池能比较好的防水,不容易进水,其他电池不行

密封的很好,不漏气,不漏液。

其他18650,,,AA,AAA电池就不行,还是有排气的孔的。。。能进水。

软包的聚合物锂,就算掉水里,擦干净,就不会腐蚀。

网友:
你说的是当时进水马上处理,这都可以,时间长了都会腐蚀...

网友:
因为18650有标准要求必须要有防爆泄压安全阀设计。
软包的直接省略了这种保命设计。直接引出电极了事。
只要求成品电池组5分钟火势不能太大,能让用户抓紧时间逃命。

网友:
软包锂电基本泡水也会短路完蛋的,我的两个蓝牙耳机就是,在洗衣机洗过后,锂电废了。

网友:
软包的容易鼓包,再说掉进水后也会损坏

网友:
电池不防水的,一般进水之后都会从电池极耳那里开始腐蚀,然后直接完蛋

网友:
电池不防水,
一般进水之后都会从电池极耳那里开始腐蚀

网友:
据说软包成本更低,当然体积小也是一个优势之一

网友:
软包就是单纯的电芯,看你如何去用,手机笔记本这些不也是软包吗?也没见有鼓包啥的,像18650这样的泄压阀多余了,长期暴露空气容易坏

网友:
软包的聚合物锂电池接触引线部分,在水中时比较容易烧蚀。

网友(2024-11-27):
水是导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