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的KFR-35GW/WPAA3变频板

楼主(2023-10-02):
之前发帖:拆修美的变频空调KFR-35GW/WPAA3显示P0,移花接木换板修复,当时因为时间问题未能拆修,正好今天趁国庆放假有空拆修一下。首先感谢一下热心坛友@四灵通,他提供了详细的故障点位,使我快速定位故障元件,及时修复!主角亮相:

拆外壳,比较简单有4个卡扣:

接着拆散热器周边的塑料框,也是卡扣,小心拆,

塑料筐拆掉后就能把PCB板拿出来了,也是卡扣固定:

PCB板拿出来后就可以拆散热器,因为故障元件在散热器下面:
散热器拆掉后还得拆下面的白色塑料支架,集成电路是90度弯脚固定在主板上,为了顺利拆下,决定把那个4脚的拆下,翻出我的神器:

使用了1.4mm的不锈钢空心针头,把元件的脚跟焊盘分离开来:

拆下来的元件,原来是个整流桥啊:

白色支架顺利拆掉,这下就能看见散热器下面的元器件了,这是IPM模块右边的部分,可以看见PCB上有腐蚀痕迹,但是这部分没有啥元器件,仅仅是线路,先不管它

这时发现了100欧姆的排阻,先测试一下,难道是它的问题吗?右1阻值接近0:

右2阻值也接近0:

右3是正常100欧姆:

右4也是正常100欧姆:

然而我拆下后复测,发现都是正常的100欧姆,这时根据原帖四灵通的提示查看R309,当时在线测试阻值很大,拆下时一个脚已没了,测试不出来,查看标识也看不明白是啥:

算了,根据四灵通提供的200欧姆阻值更换掉吧,翻了下没有找到200欧姆的电阻,100欧姆的需要串联,焊盘位置不够长,干脆用两个470欧姆的叠罗汉来替换吧,我猜IPM模块是不会介意多了35Ω:

这时之前买PCB尺送的电阻样品,虽然不多,但是也够用了,要是没有它我也无能为力,

就是图中画圈的位置:

更换完电阻,准备试机,先把白色塑料支架装回去,还有那个整流桥,

装回散热器,拧上螺丝

原样复原,准备去外机安装测试,

安全第一,先把电源切断:

变频板的安装位置,都是接插件,方便连接:

不同的传感器插头有颜色区分,只要不是色盲就不会插错,

连接电源线,信号线S和地线,地线是用螺丝固定的,一共有两根,都是接外壳上,

开机,外机风扇转动,压缩机也启动了,

细管也开始结露了,

运行了30分钟以上没有显示P0,当然这个是我9年前买的KFR-35GW/BP2DN1Y-IF(A3),它之前的变频板已经装到我8年前买的KFR-35GW/WPAA3上了,懒得再调换回来了,反正都能正常使用,

空调外机就放在地上,没有高空作业的危险,所以可以放心折腾,楼房的室外机我可不敢维修,

整理及固定一下布线,

装好外机上盖,收工!

故障原因就是四灵通坛友说的R309阻值变大导致IPM的23脚电压变高引起IPM模块保护,压缩机不工作,内机显示P0 。再次感谢四灵通坛友!

网友:
好像一点都没生锈啊,当年的品质还是挺过关的...

网友:
当年就是单排,四灵通想必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

网友:
0603电阻印字30A是200Ω
这帖有介绍: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8729-1-1.html

网友:
这块板焊盘严重生锈长满了铜绿,其他元件也是岌岌可危。按理来说应该打胶防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3电阻印字30A是200Ω
这帖有介绍: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8729-1-1.html

为何这个电阻用0603电阻?还真是200欧的。

网友:
贴片电阻标识30A,对应阻值200欧

贴片阻容常用值我基本有了,电阻从1欧到1M,大概100多种,电容从几P到10u,也接近100种,阻容是最常用的,必须配备,其实也花不了几个钱,配齐了心理踏实

网友:
这种线路腐蚀发黑的,最好把发黑部分刮出来搪锡加固,再用绿油封上。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

网友:
维修这玩意儿可真是个细致活儿。

网友:
美的的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已经出现腐蚀的PCB不顺便做点保护?

网友:
早期的美的质量还可以

网友B:
板子有的地方腐蚀了,应该清理干净刷三防漆

网友:
快速定位故障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有的地方腐蚀了,应该清理干净刷三防漆

手头的绿油都放在公司里了,这边实在没东西防护了,等下次再回来处理一下吧~

网友:
坛内维修高手真多。

网友:
假如没有大神指导,你感觉凭自己的能力要找出那颗有问题的电阻,把握有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的绿油都放在公司里了,这边实在没东西防护了,等下次再回来处理一下吧~ ...

买这种透明的三防漆刷一层,5块钱包邮100毫升,要用的时候再买不然放久了会失效: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360020188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