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电饭煲CYSB50FCW20QT-100维修记录

楼主(2023-10-02):
好久没发帖了,水个贴子混点分,以前时间多,经常修点家用电器啥的,后来干电气自动化工程了,比较忙也没时间,家电坏了基本售后或换新;
搬新家买的电饭煲,很少在家吃饭,没怎么用;这天老婆煮中午饭,饭还没熟,啪的一声家里跳闸了;恢复供电后,电饭煲不亮了;
赶紧强制打开电饭锅,放煤气灶上煮熟;吃完检查电饭煲

先放个型号

拆开后检查,发现电源板坏了,无输出

检查后发现,保险烧了,IC坏了;分析线路发现苏泊尔还是挺能省成本的
这个电源板用阻容减压,连个开关变压器隔离也没有,搞不好还漏电,心中一万个泥马奔腾
想维修,本地小城市,没有电子元件商店,买不着元件,上淘宝搜索,发现有成品板子卖;
找到一家13元包邮;果断下单,等了三天到货了,插上线
我去还是不亮,电源板输出正常;继续拆

难道主板烧了。。。。。。。。。。。。。我去真是主板烧了;单片机加电无输出
万能淘宝反应,这个主板132元,我的电饭锅600块买的,主板132这个不划算啊
后来搜索到老款有个型号CYSB50FSW20Q-DL02电源带主板一套50元包邮,经再三确认,尺寸和我的型号一模一样;电饭锅外观也是一模一样
老型号停产了,还是带WIFI功能,最主要电源板是带变压器的隔离电源,应该比新型号好,果断下单

换上去,电饭锅有显示了,报故障代码E0

问了卖家,说是温度传感器故障,我想是不是两块板子传感器接口线序不一样,仔细比较传感器接口,是一样的
估计温度传感器还是坏了,继续拆;有一说一,这个苏泊尔的电饭锅盖子真难拆,在网上找了个视频才拆开,然
后视频说大部分传感器进水腐蚀容易坏

果然,温度传感器受潮,引脚腐蚀断了,黑胶填充无法焊接,果断淘宝

9.8包邮,到货,装好后正常运行

总结一下,我买的这个第二代电饭煲的电源板,对比第一代电源板,明显缩水;WiFi功能取消我觉得可以,毕竟我用不上;电源板改成阻容降压,并且没有和市电隔离,这个我不能忍;厂家省成本不能忽视安全

曹操!!!!这个能省多少钱,电源板不好输出不稳定,烧了主控板,整个锅就废了

网友:
家电我最烦苏伯儿

网友:
过保就坏才能增加销量

网友:
元件越多越容易坏。缩水更加快坏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不过,手艺真臭

网友:
哈,真麻烦,这要是等着吃,饿死几次了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不过,手艺真臭

同学,,不是我手艺臭,是苏X尔质量差,单片机坏了,我总不能换新片再去给它写个程序,买个成品来的快

网友:
那个不是阻容降压,那个是高压非隔离dcdc转换降压,比阻容好一些,可以省变压器成本

网友:
同感,买过几个苏泊尔电饭锅,毛病多多,后来换了美的,稍微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学,,不是我手艺臭,是苏X尔质量差,单片机坏了,我总不能换新片再去给它写个程序,买个成品来 ...

在电源板没坏的情况下,单片机不是那么容易坏的,大概率是其他地方有问题你没查出来而已

网友:
那什么牌子的电饭煲良心呢?

网友(2024-01-15):
一下子这么多地方坏,少见了……

网友(2024-08-30):
楼主,主板是咋拆出来的?

网友:
短路一次,出现三处故障,神了。那个什么尔,不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