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华为AI音箱2不完全拆解

楼主(2023-10-02):
前几天在白白捡漏买的音箱到了,42.8买的坏的,整体成色还行,就是故障现象千奇百怪,要么是没触摸要么就是不能连接,拆开看了芯片,也无从下手,刷固件硬是没有找到刷机包,无奈拆掉主控板留音响
主控采用的是联发科的四核1.4GhzSoc,一款为智慧音箱设计的芯片
(ps:这处理器的频率甚至比我老平板的处理器都要强,真是时过境迁呐!发展太快了)
归功于这块Soc的高集成度特性,导致蓝牙和WIFI的射频电路一但出现故障将不可维修,而且这款音箱又使用了电容控制方案,触摸板反馈的触发信息还是走的总线通道,连触摸都是用的单片机控制,引脚定义也没有,
大佬们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
这样拆机让人感慨。

网友:
现在的机器大多数都是一次性的了,不仅是没有固件,连配件也很多有。

网友:
华为的没有用过

网友:
大厂就是不一样

网友A:
楼主手机好像发霉了,字都长菌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机好像发霉了,字都长菌丝了

这种字体,好像就是菌丝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机好像发霉了,字都长菌丝了

我的字体不走寻常路

楼主:
买的另一个音箱到了,运气好了点 只有触摸板坏掉了,刚好能替换,于是乎一个小艺音箱借尸还魂了
然后放在了客厅,但是碍于单音响的原因,没有立体声,去网上查了一下,看到很多人将音响改成了AUX输出,直接把引脚接在了功放的输出脚上,但是这样有个弊端,就是不能形成理论上的立体声2.1声道,除去电容和滤波电感之后发现这个功放芯片被配置成了单声道模式,看来是不能改成原生双声道了
功放芯片用的是禾润家的D类功放芯片HT560sq

楼主:
刚去翻了一下资料,这个芯片走的是i2c通讯,通过拉高PBTL的电阻可以将芯片改成单通道模式,如果取消上拉是不是就默认变成了双声道呢?

楼主:
我还不清楚这个芯片走的是硬件模式还是软件模式

网友(2023-12-15):
我也有一台,描述是触控失灵,估计是也是板子完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两个,使用使用网上方法,可以把nand 闪存取下来,使用编程器把固件重新烧录,可以当蓝牙音箱使用!
有没有办法变成AXU输入的有源音箱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去翻了一下资料,这个芯片走的是i2c通讯,通过拉高PBTL的电阻可以将芯片改成单通道模式,如果取消上拉是 ...

这个音箱只有一个喇叭,使用两个,使用AUX输入能不能成有源音箱呢?我也有两个。哪个引脚可以接AUX呢?

网友:
i2c通讯,是不是没有办法改成AXU输入呢!

网友:
大牌的做工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