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台网件 NETGEAR WNR2000v4路由器无法连接故障

楼主(2023-10-03):
    一台单位废弃的NETGEAR  WNR2000v4路由器被垃圾佬收入囊中近日翻出抱着练练手的心态尝试修复,记录检修过程,遂发帖。

    具体故障:通电后所有灯会闪一下灭掉,等几分钟后橙色电源灯常亮,蓝色无线信号灯不亮,没有无线信号SSID、网线连接时路由器网口灯亮但无法自动获取到网址并且手动设置IP也无法连上,屡按RESET键恢复出厂设置无效,近乎砖。

    检修过程:开始搞机前,测量排除了RESET键不通导致恢复出厂设置失败,观察板上有3个电解电容,大致有3种电压,测得12V、3.3V、1.2V均正常,测整机电流开机约135mA,最后稳定在83mA,无异常,电解电容均为日系NCC电容,判断电源出幺蛾子导致故障的可能性较小。

后面板

刚开机电流与最后稳定电流

日系NCC黑金刚电容,12V滤波为KZH系列25V470uF,3.3V和2.5V均为KZE系列10V470uF

根据NCC电容参数介绍,12V滤波的KZH系列比后级3.3V及2.5V滤波的KZE系列有更低的ESR,查看电容参数,官方给出的470uF容量级别数据二者差距并不明显,在1000uF以上才逐渐拉开。

         第一步,尝试TFTP方法刷固件。网络上搜到一篇关于通过TFTP刷固件方法,描述的也是电脑无法通过网线连接路由器的故障,与这台相似,心中暗喜!按这方法,从官网下载路由器的固件(img格式),同时按RESET键和WPS键后开机,电源灯出现绿色闪烁(说明设备已进入TFTP修复模式),感觉胜利曙光就在眼前了!电脑设好固定IP后连接路由器LAN口,用TFTP命令刷固件,显示超时!再次尝试依旧,此法失效。

         第二步,进一步检测硬件。
开机后有闪灯说明CPU有启动与复位动作,是否虚焊不太确定,重新加焊也不太有把握,同时摸主控IC并不热,于是放弃了加焊的想法。根据CPU要工作三要素:电源、复位、时钟,前面已测过3.3V,1.2V均正常,打开屏蔽罩,测到内存供电2.5V也正常,同时闪存供电3.3V也正常,查看24M晶振波形正常,对主控复位脚(A23)进行强制复位后所有指示灯会亮起说明复位正常,三板斧无效!在测量闪存25Q32FV各脚电压时,测得CS脚(片选脚,低电位有效)电压只有2.5V,与供电3.3V相差明显,但其它非低电位脚均接近3.3V,网络上也查不到各脚电压数据,无法确定是否正常,用示波器查看了CS脚波形及数据脚波形,看到CS脚为低电位时,数据脚有波形,暂时判断闪存存取正常。

费好大劲拆下屏蔽罩,后来看别人视频才知道罩子上盖可以撬起来,唉!

吹下闪存

25Q32FV引脚功能

        第三步,用编程器刷固件。硬件没有发现明显问题,考虑再刷固件,TTL刷机不了解也不会用,比较简单方法就是买个编程器刷机,但编程器近30米,而本路由器二手好的包邮约25米,为了寻求答案豁出去了!
        但问了卖家,刷机需要有BIN格式固件!而官网下载的只是img格式固件。这种年限久又不热门的路由器很难找到BIN格式固件,想找img转BIN格式软件无果。卖家帮忙也找不到本机BIN固件,但卖家找到本机的breed固件发我,说先刷breed,再启动breed后刷img固件。

        上机,这是用夹具,上机前管脚最好要洗净助焊剂并刮一下,以免接触不良,我第一次夹上后还用蜂鸣档测了正常但还是接触不良,上机检测后会提示无法连接。

顺利读取到原机的BIN固件

进行检验时出错,屡试依旧

与卖家联系,说可能闪存坏了,后面刷机可能也会出错。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先清空、查空,再刷入breed固件,顺利完成,路由器连接电脑后上电,breed界面赫然出现!(略)再点击固件更新,顺利刷入img固件!重启后,电脑已能连接路由器并自动分配地址,无线信号蓝色灯亮起。

输入默认192.168.1.1,管理界面出来了。

机子正常的整机电流

虽然路由器正常开机,担心闪存有问题刷入固件不可靠,于是再次将闪存吹下,放入编程器读取后再进行校验,校验通过!同时再次测量了闪存的/CS引脚电压,还是2.5V,说明/CS引脚电压并非异常。

总结:1、从读取原机固件出现校验错误,个人觉得也许是闪存的某存储区损坏,导致路由器未能正确读取到固件所导致,后面进行清空查空后写入新固件,也许已跳过坏区从而再次检验通过;
          2、从经济角度来看,买个编程器修未知故障且廉价的路由器并不值得,但探索是有趣的。

全文完,谢谢观看!

网友A:
JTAG和TTL都有,没必要上编程器...

网友:
以前我就是用的这路由,后面换成 极1S > 极2 > 极4增强版 > 华硕1900P > 电信赠送小米路由

网友B:
8M的闪存可以刷个最小版本的openw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JTAG和TTL都有,没必要上编程器...

我是不是买亏了?只能说也许编程器别的地方能用上安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8M的闪存可以刷个最小版本的openwrt

它是吃灰的命不想玩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不是买亏了?只能说也许编程器别的地方能用上安慰一下。

恭喜入坑,享受DIY的乐趣...

=======================

网友:
编程器不贵,就当入手一个新工具

网友C:
长时间不用丢固件?

网友D:
十年前买了个V2版本的洋垃圾,历经坎坷现在还在办公室服役,缺点是百兆,单频,信号弱,优点是稳定,稳定,稳定

网友E:
高手,喜欢研究就可以考虑编程器。偶尔的就算了。不如换新。

网友F:
属于秦朝古董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时间不用丢固件?

是用坏了,存放好久现在拿出来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年前买了个V2版本的洋垃圾,历经坎坷现在还在办公室服役,缺点是百兆,单频,信号弱,优点是稳定,稳定, ...

是的,没有外置功放,信号一般,确实稳定,日常浏览网页倒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手,喜欢研究就可以考虑编程器。偶尔的就算了。不如换新。

修好吃灰兼料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属于秦朝古董配置

电子产品更新换代确实快。

网友:
没牙膏了,先加入淘贴,也算是送分了。

网友:
再收藏一下,还是送分的

网友:
我现在还在用,13年100左右在京东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