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板系列之一(阿尔法AFH-808交换机)

楼主(2023-10-03):
电子垃圾实在是太多了,扔了不舍得,不扔占地方,怎么办呢?从现在开始,拆板(机),只放元件,板子和壳都扔掉,这样也不算浪费是不是。

今天第一拆,拆一个交换机,应该是10/100M自适应的吧,后边参数忘了照,反正要扔了,管它从少速度呢。

这东东年头可是不少了

配套电源

电源是9V的,这里不知道是升压还是降压

把过孔铜箔都带出来了

这些比芝麻还小

这个主控卸了也没啥用,不拆了,剩下这些都扔了

开始拆电源

这缝很严密,没地方下手

撬了几下没动静,弄不开

上刑具

里边是铁牛挡道,刑具也没起了作用,最后还是从电源输出端硬撬开的,反正不打算要它了

拆开才知道原来是交流的

这里没整流,在机壳里有整流部分

空载13.6V交流电

犹豫,这个变压器还留它吗?

本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老设备都是交流输入,变压器可以留下当某些小功率的电源,

网友:
看到主板上桥式整流电路就知道电源是变压器交流输入了

网友:
电源拆了卖铜

网友:
国庆节安心休息,拆这么彻底,累啊!

网友:
应该是集线器而非交换机

网友:
好像是法国牌子

网友:
用热风枪还是烙铁拆?

网友:
这些电子元件也用处不多,等需要的时候就找不到了

网友:
谢谢分享 ~!长见识了

网友:
拆一个交换机

网友:
拆完再装起来才是能人

网友:
长期使用,铁心变压器比开关电源寿命长。

网友:
工作量太大,还是留着吧

网友:
芝麻大小的阻容器件留板子上,用的时候再拆,现在拆下来,用的时候找不着了

网友:
03年的,20年了,那年头我还经常搭公车去科技市场帮同学装机玩

网友:
这个够老了~

网友:
这是拿什么拆的?铁板烧吗?

网友:
那时候的机器,比现在的菊花为做工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