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问,有没有能测零地,火地,零火接错的仪表呢?

楼主(2023-10-03):
想买一个能显示电压,零地电压数值,还能显示零地,零火,火地的仪表呢?
淘宝上以前买了一个,忘了啥牌子了不准确。
有没有靠谱的推荐呢?

谢谢各位的回复,可能没说清楚,要求直接显示零火,零地的电压数值的。
不是用亮灯来显示的。
以前买的一个福仪的,测量时候插着不动,一会儿显示接反了,一会儿显示正常。自己跳。想找个靠谱的。

平常工作要用到测量电压是否正常,是否接错。关键是都要拍图。懒得用万用表了。要测好几次,还好几个图。用这玩意一个图就搞定了。

网友:
一个插座淘宝上有卖的,20左右

网友:
万用表即可

网友:
淘宝搜索:插座检测器“大把

网友:
去淘宝问卖仪器的卖家,立马就能得到答案,比在这里问效果好多了!

网友A:
我记得零地错是检测不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零地错是检测不出来的。

插座零地接反,只要插用电器,漏电保护器就立马跳闸

网友:
有卖
普通人用
与漏保配合测试,不用这个就可搞定

零地线是很难区分的(只能看总进线,家里靠漏保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零地错是检测不出来的。

在进户时就接错(总漏保)

这东西一切正常

网友:
论坛高手真多,学习的好地方

网友C:
装修的只要不是文盲,这三线就不会装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零地错是检测不出来的。

只要装修时接线正确,就没问题。如果零、地接反了,家里不管什么电器,一开漏保就会跳。如果按规范接线,火线、零线、地线的电线颜色不同,一切都清清楚楚。至于检测零、地线,也不困难。因为零线是电路的一部分,而地线正常情况下跟电路没关系。这就好办了,家里断开总开关,随便开一盏灯,跟火线之间有阻值的就是零线,阻值无穷大者则是地线。或者,断开总开关后,在任意一个插座上短路火线与零线,再到家里分配箱处测量火线与零线/地线,阻值大约为0的是零线,不通的则是地线。野鸡电工乱接的线路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修的只要不是文盲,这三线就不会装错。

有人家图省钱省事,只买同一色标的电线。

网友:
这种东西要用也是一次性,没有购买的必要。对于这个论坛里的朋友,即使想判别,有万用表就足够了。最多再加一支电笔。

网友:
好象是电工的简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座零地接反,只要插用电器,漏电保护器就立马跳闸

家里插座反了是可以用漏保判断,但进线就错了就没办法了

网友:
我觉得有用,但是用得少就没下手
结果我弟弟家有一个,果断拿来用了几天

网友:
万用表交流电压档就能测出地 零 火,应该比一般的测试插座靠谱,方法是是一手捏着黑表笔导电部分,红表笔去接触插座(注意接触插座的表笔只能抓绝缘部分),最高电压是火,最低是地,零线比地线总会高一点,电网电压低的时候零线会高出地线更多。本人用数字万用表自动挡实测。这个方法我用过好多年了!

楼主:
德力西的靠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