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折大功率的变频电源:IVYTECH APS41010

楼主(2023-10-03):
工厂的这个电源的开关不好用了,拆开想换,但不好拆开,最后给它打点除锈油,又可以正常使用了。

就是红色这个开机按键不好使

功率也挺大

大功率器件到是不坏,小东西容易出问题,国产仪器还得多多加油

网友:
直接用外置双批开关

网友:
一年的机子,开关可不行了,

网友:
实验室用的吗?

网友:
头次听说变频电源,测试异步电机适应能力,可接任何负载,允许三相不平衡。以前在空调,冰箱,洗衣机,列车等听说过变频技术。

网友:
第一次听说变频电源,围观学习

网友:
这东西贵

网友:
面板都是英文标识可能是出口的产品。

网友:
够复杂地,谢谢分享

网友:
功率这么大

网友:
功率这么大,好像高铁的220V的电也是逆变过来的.现在国家电网高压直流传输,不知道是如何再变成交流电的那个功率应该更大

网友:
功率真大啊,不便宜吧

网友:
这功率小儿科,我这里还有4000kw的电源

网友:
才一年多开关就坏了质量不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