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本想改造水平仪锂电,没想到爆出数码圈惊天内幕。

楼主(2023-10-03):
海鲜市场捞的水平仪,

锂电池充不进去电,
本想着换个电芯,
没想到拆开后让我震惊了,
仿佛一瞬间回到了过去。。。。。

充不进电,电压虚电,掉电很快,
不一会电压为零,确定是电芯挂了。

小夜灯里的锂电,个头小了点,能用就行,
不考虑续航。。

拆开我震惊了,这是什么?
充电主板呢??
这是一个保护板?
5V直充,高科技。。。
这样不能爆炸么。。。

想着先放着,搞个电源板,再来改造。

电芯不能用了,拆开看看庐山真面目。。。。
再一次震惊到了。。。。
这是什么?NOKIA。。。
这不是我的青春吗?
这不是我用青春换的不锈钢盆、菜刀、剪子吗?
你怎么又回来了。

记住这个容量:1030mah.

怎么套个壳子,你容量还上来了?
你这不是塑料壳,这是个能量罩哇。
最起码得是E罩。。。才能罩得住。

终于知道收的旧手机都去了哪里。
数码圈,原来真的是个圈。。

多谢捧场

楼主:
别忘了一键三连哦。

网友(2025-03-24):
家里也剩了好多块这种电池,看来还可以废物利用一下。

网友:
哈哈哈,兜兜转转

网友:
不是5V直充,原配的充电器是4.2V,500毫安的,所以充不怀孕的,唯一的弊端就是他用了通用的马克USB口,这可能会导致别人拿5V的充电头直接怼,这种配4.2V充电器的问题在早期的头灯或者小手电上也有出现,但好在大部分的头灯会用个细点的DC头,但小手电上有些则是直接配马克USB的4.2V充电器。
至于电池容量,水平仪这玩意除了三到四个激光二级管,最多也就一个判定水平与否的电路和蜂鸣器,并且水平调整后完全可以让判定的低功耗待机甚至关闭,只让激光管发光就行了,所以真的用不了多少电的。

网友:
现在水平仪的电池很差,工地前后买过十几个,没一个电池耐用的

网友:
这种电池电芯,当初市场里面剩的太多了,连我这里都剩了快一百块,当时飞毛腿拿货30块钱一块。

网友:
好家伙哟,里里外外套了三层,牛批!

网友:
成本利润率最大化,没毛病。虚表冒充都是常规

网友:
非常绿色,非常环保

网友(2025-02-19):
国人最不缺这样的智慧!

网友:
有些儿童玩具里也是这样的

网友(2025-01-16):
好想批评,想了想也没得批评,好歹它是块电池不是块水泥

网友:
也想淘个水平仪,要注意哪些坑啊?

网友:
感觉用这个电池算是良心了,不是什么杂牌

网友:
当年bl_4c还是很耐用的,可以不如淘汰的快而已。

网友:
也有可能能当年生产太多,消库存哩。

网友(2024-12-06):
废物利用,挺好的,至于安全不安全那就看买的的家伙命大不大

网友:
原装充电器应该是4.2v输出

网友:
循环再利用 有错吗?  还给你装了保护板 不错了算是有良心了,我见过用干电池冒充可充电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