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剪线钳,口水钳很容易头部断裂,崩了,废了

楼主(2023-10-03):
剪个铜皮就裂了,费了

真是可惜,以后局部要回火软化下,要不太脆了

红色的那个质量好些,也是大力剪铝皮厚,然后就蹦了

网友A:
选这种,,自己咸鱼去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这种,,自己咸鱼去淘

两者不是一种东西吧

网友:
崩的还是同一边,要不然还能凑一个

网友:
是黄铜皮吧,那个硬

网友:
这个不是工具的错吧,你选错工具了

网友:
这种钳子不是给你剪铜皮的,使用方法不对,不要怪钳子。
这种钳子只适合剪个管脚什么的。
铜皮铝皮要专门的剪刀或者航空剪。
上次我拿剪电缆的几百块的钳子剪了根细钢丝,直接崩了个口子,心疼啊。

网友:
这不就是经常1元包邮的渣渣。
钢材根本不敢标,就知道是硬度没有62的软蛋。

网友:
楼主是大力金刚手,鉴定完毕

网友:
想找个剪网线特别锋利的斜口钳,特别打六类三件套的,一定要剪齐才能打的

网友:
如果我没记错,这种是用来剪电阻、二极管、三极管的脚的。

网友:
只要不是正品的,没用好钢材的。

网友:
应该超过工具的承受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者不是一种东西吧

长的都差不多

网友:
用错工具了。

网友:
世达水口钳

网友:
用力去剪5CM厚的钢板,应该不会断裂的。

网友:
大力金刚手

网友:
你买的质量太差,我买2元一把还包邮的,能轻松剪开5CM厚的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