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开二个无线鼠标测试耗电电流

楼主(2023-10-03):
拆开二个无线鼠标测试耗电电流 ,白色的是双模耗电近17毫安 ,耗电真大,开关关了还有uA级的耗电。黑色的是用14500锂电池diy后经1.5V的XC6026降压后耗电54uA.

网友:
挺好的表,可惜摆的太歪了

网友:
因为引擎和主控落后,所以罗技才自己搞引擎,搞出了水星和英雄这种领先业界3年的引擎。1节电池能用1年

网友:
电流表能测uA ,我那个9.9的该换了。

网友A:
还是有线好用稳定,两个无线都落灰了

网友:
还是有线好用稳定,是这样。

网友:
uA级耗电很强大。

网友:
uA级耗电,鼠标不错

网友:
关闭了还会耗电是绝缘不好吧!

网友:
54μA真的很小了。

网友:
UA级真是小啊。我喜欢电池正极物理关断的0电流。

网友:
这表摆的,治好了我多年的颈椎病

网友:
这个是杂牌的吧

网友:
不用蓝牙鼠标反应太慢

网友:
静态电流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有线好用稳定,两个无线都落灰了

我也是2年前转换回使用有线,虽然家里无线有好几个。有线其实也没有什么不方便的。

网友:
17毫安?
还没有进入休眠吧

网友:
能不能帮忙测个升压后的电压,我都两个鼠标用的1.2伏的镍氢充电电池,把升压芯片给干废了。

网友:
木测量过,逻辑地,一般三个月左右换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