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在拆一个山寨U盘,苹果品牌的

楼主(2023-10-03):
昨天拆了一个金色2用U盘热度很高刚好抽屉里还有一个苹果U盘这个U盘差不多4.5年前的了吧具体想不起来了,这个比金色的U盘使用的还少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读写太慢了还有不稳定现在放着备用的 现在开始拆有人说我的金色U盘是山货焊点不好,2个一对比现在这个才是真宗山货

黑胶盘用双面胶固定的,胶都发黄了

黑胶盘用双面胶固定的,胶都发黄了

金手指还挺亮

金手指还挺亮

没一个中国字

没一个中国字

高大上吧 苹果牌的

高大上吧  苹果牌的

应该是扩容的

应该是扩容的

太慢了

太慢了

网友A:
这个读写速度惨不忍睹,把金手指擦干净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读写速度惨不忍睹,把金手指擦干净看看呢

还是不行,这盘就是山寨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这盘就是山寨货

黑胶U盘,复制音乐等次要文件,放在唱戏机凑合用。

网友C:
这速度,真要是用来装系统,也挺折磨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速度,真要是用来装系统,也挺折磨人的吧

系统盘用不了会报错,太差的盘是当不了启动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胶U盘,复制音乐等次要文件,放在唱戏机凑合用。

也就这个使用用途了

网友D:
这个可能是山寨的,但苹果真有这种U盘,随机器出来的,我手上有一个,当年从机器拆出来了,原来内置固化了苹果系统安装程序,无法当普通U盘用,后来查了下是慧荣主控,量产了一下把内置系统干掉就能当普通盘用了,速度基本上20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能是山寨的,但苹果真有这种U盘,随机器出来的,我手上有一个,当年从机器拆出来了,原来内置固化了 ...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