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小巧的电子温度表两节纽扣电池并联 但温度高一度 怎么调整?

楼主(2023-10-03):
用热敏电阻的,两节LR44纽扣电池并联,温度高了一度,怎么调整?

和家里其他两个比较

网友:
将另一个调高一度,两者显示相同就可以 。

网友:
R8换成可调电阻器,校正。

楼主:
就是这个参数,,恐怕都不准

网友:
在用,用了好几年了,我怎么没发现?

网友:
不要横向对比,纵向对比就有意义了

网友:
LR44 漏液太可恶了。换成外接电池,还能当支架用。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高一度,对比也没多大意义。

网友:
正常误差范围内,无视

网友:
家用可以忽略不计自己心中有数就可以了,我用的是弹簧温度计可以调整我也只调整到差不多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东西可以装到洗澡水里,看温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东西可以装到洗澡水里,看温度

这个是鱼缸里用的吧,不过装在浴缸里也没问题

网友:
换R8可以改变显示温度,可以用水银温度计校准。

网友:
这种热敏电阻即使能调,线性也不一定好吧,可能20度调一致了,30度的时候又不一样了

网友:
怎么能确定另外两个准确呢?最好弄个水银温度计校准吧

网友:
热敏电阻传感器本来就精度一般,真的别折腾了,贴个标签,注明高1度ok

网友:
外壳上用记号笔写个--1就行了。

网友:
我也有个同款的.我一直想改7号电池供电.内置的那种

网友:
这东西我也有一个
温度不准的,经常30度以上
冬天也经常看到28,29度
虽然是在南方,但是看起来十分的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