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再拆2个做工没有底线的灯

楼主(2023-10-03):
昨天发布了一个灯芯好多人都对是什么方案的感兴趣,现在在拆2个给大家开开眼这个2个灯芯都是和吸顶灯一套的因为外壳是铁的我把外壳用掉了所以外壳就没有拍进去,价格的话很便宜淘宝用了红包就几块钱,楼主前几年也撸过灯那时候好多灯都是铁外壳灯芯用螺丝固定的,现在没有底线的灯都塑料外壳然后连螺丝都省了直接用小铁皮卡住的

网友:
这就是底线 哈哈哈  第一次见我都没敢送电

网友:
这灯真是不好选,贵的似乎也就这样,差价几十倍

网友:
我有一个类似的,加强散热,比想像中的寿命要长

网友:
这缩水太严重了,太危险了

网友A:
这两款灯电路先不说,就是这铝基板太窄,LED散热很成问题,使用寿命堪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款灯电路先不说,就是这铝基板太窄,LED散热很成问题,使用寿命堪忧

专家说,散热主要靠灯具底盘的帮助,所以铝基板窄点也无所谓

网友:
感觉还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
做好散热是号等赫淮等的区别

网友:
太单薄了吧

网友:
能亮都是好灯

网友B:
这种灯算不错的了,好歹还是铝基板的,你是没看那种PCB板的,没眼看,这种铝基板的用不干胶粘在铁外壳上,还能坚持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款灯电路先不说,就是这铝基板太窄,LED散热很成问题,使用寿命堪忧

外壳是铁的话其实也可以用,有的灯打着三防的口号然后是全塑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灯算不错的了,好歹还是铝基板的,你是没看那种PCB板的,没眼看,这种铝基板的用不干胶粘在铁外壳上, ...

哈哈是的撸灯的时候会问下卖家外壳是铁的不

网友:
还算可以了,那么大个电容呢

网友C:
用红包买了十来个这种灯板,到手试了下都是足功率的,就是铝板薄了些。还有两个50W的到手后换高显指灯珠、改小电流降功率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红包买了十来个这种灯板,到手试了下都是足功率的,就是铝板薄了些。还有两个50W的到手后换高显指灯珠、 ...

家里用不了怎么多吧我反正都能用完

网友:
最后一图,把整流桥都鼓捣到芯片里了,能减的都减了。

网友:
换独立的驱动吧,还耐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