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紧急求助 NV-GS3磁带盒弹不上来,怎么拆?

楼主(2023-10-03):
怎么拆?问题:磁带盒弹不上来,内有磁带多年未用,没取,估计发霉卡住了。
还有一块左边电源开关面板拆不下,怎么拆?
怀疑卡座两边有螺丝固,右边已打开,看到有螺丝。

网友A:
当年好机子,磁带应该取出保存才对啊!你试一下轻轻摇晃磁带仓,慢慢取出,最后才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好机子,磁带应该取出保存才对啊!你试一下轻轻摇晃磁带仓,慢慢取出,最后才拆机 ...

试过,活动一下,但扒不出来。

网友B:
机器还要吗。还要的话最好找人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还要吗。还要的话最好找人拆。

里面有磁带,机子还要。不知哪位大神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