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键盘2wsx这4个键无反应咋回事?

楼主(2023-10-03):
键盘这4个键无反应,拆开看了一下,也没看出啥来,是不是主控坏了?

网友:
内部断线了

网友:
如果是薄膜键盘,应该是薄膜跟电路板连接那部分氧化,或者压条松了,螺丝再拧紧一点,或者垫高个小纸片。

我之前那个键盘也是几个键不灵,看薄膜也没断线。

网友:
键盘提示:该更换了。

网友:
内部线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