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国产无绳胶枪

楼主(2023-10-03):
无绳胶枪比起220伏的胶枪有其优越性,主要是安全,尤其是给小孩子做手工用,给他220伏的还真不放心。但一直以来,进口品牌死贵,不带电池也要三、五百元,国产的卖一二百元也不便宜。曾经有过9.9元的7mm胶枪卖,但那个续航和热量连玩具的水平也够不上。我曾经用220伏的胶枪改过一个牧田款电池接口的,费力得很。现在好了,拼多多上边裸机40元以下的很多,大艺接口的最多,牧田款接口的也有,于是买了个37.8元的牧田电池接口的,用11毫米胶棒的,拿来试一下还是不错的,接通电源后出胶时间大概在1-2分钟左右,外表看只有一个电源开关和电池电量显示按钮。拆开看了下,用的PTC加热板是10X50mm的,与我过去买的低压PTC差不多。拆机图可以看出,其实胶枪的结构是非常简单的,成本不高,国产220伏的20多元可以买到,无绳的裸机也不应该贵太多,现在国产无绳胶枪终于回到其合理的价格了。那些进口大牌子也应该降降价了,否则就留着自己玩吧。

网友:
看起来还行公模应该不贵

网友A:
应该是电池便宜了。

网友:
结构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池便宜了。

电池都用的便宜货,从来就没贵过

网友:
胶枪的功能又不多 ,成本不可能多高的,要高了,消费者就难以接受了。

网友:
希望成本打下来

网友B:
这个电池要给力才好用,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池要给力才好用,安全

这种大小的低压PTC加热板做的热熔胶枪,我测过实际工作电流,刚通电时6安培左右,随后电流逐渐下降,温度稳定后电流在1安培左右,在锂电池工具里耗电不算大的。

网友:
胶枪又不常用,没必要花那钱

网友:
价格便宜了,不过不如220的热的快吧

网友:
一个电钻那么复杂才十几块胶枪凭贵一倍

网友:
胶枪好说,好胶棒不好找

网友:
11mm的出胶太慢,还是喜欢7mm的。
这个不错的,直接拉低了锂电胶枪的价格。

网友:
连板子都没有一块啊,真是省到极致了

网友:
公模应该不贵

网友:
要是有大有接口就好了,或者再多个7毫米的胶枪

网友:
这个不错,没有线子方便带出去用。

楼主:
7毫米胶枪原则上只适合小孩子做点小手工用,但国产7毫米胶枪用电池的不多,我买过一个,发现它不是用的PTC加热板,而是用的电阻丝加热,很多人买的9.9元的那个也是如此,电阻丝加热的缺点是瞬时功率不够大,加热速度很慢,但达到额定温度后,功率下不来,造成的后果就是电池续航能力很差。7毫米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胶棒太小,正规干活的时候需频繁补充胶棒,麻烦得很。还有,7毫米胶枪一般做得较草率,滴胶比较严重,11毫米的胶枪好多了。

网友:
这种出胶速度太慢了和插电的没啥区别,品牌锂电胶枪30秒内能出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