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Intel 7265AC这款无线网卡如何?主要是兼容性和稳定性?

楼主(2023-10-03):
想给老旧的台式机安装一块无线网卡,主要是浏览网页使用,查了一下目前Intel 7265AC这款无线网卡很便宜,支持蓝牙4.2和WiFi5G,速率也满足我家带宽使用,就是不知道兼容性和稳定性如何?

楼主:
我的台式机是技嘉Z97主板+Intel 4790K,操作系统Windows 10 x64

网友A:
我目前使用中很不错,都是PCI-E X1转接的PDD23券后,很划算

网友B:
AX210不行吗,7265太老了。

网友:
性能足够,搞起吧

网友:
我的 HP Chromebook 13 G1,
配的就是这张无线网卡,
稳定性和传输速度 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AX210不行吗,7265太老了。

明年可能换主机,估计新主板会选择集成Wi-Fi的,所以不想浪费投资,在满足现有需求的情况下越便宜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使用中很不错,都是PCI-E X1转接的PDD23券后,很划算

23元真的很便宜了,USB 150M网卡也得10元呢,可惜我很少在拼多多买东西,它也很少给我券。

网友C:
主板没有黑名单就可以最好带外置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23元真的很便宜了,USB 150M网卡也得10元呢,可惜我很少在拼多多买东西,它也很少给我券。 ...

果园浇水才给券

网友D:
刷了固件的路由器 当网卡 最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没有黑名单就可以最好带外置天线

台式机主板的BIOS不像有些本本,很少有黑名单的。

网友:
无线网卡好用与否与使用环境有极大关系,路由器的距离与障碍物和位置都有影响。

网友:
过渡用不如直接用USB的,就不怕兼容性了

网友E:
如果是mini pcie 半高卡,可以退一步买ar5b22,双频300M+4.0蓝牙基本够用,稳定性很好,现在可以做到13包邮

网友:
我的电脑,只要是自己加装的网卡,好象都是用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刷了固件的路由器 当网卡 最稳

这个方法用过,但是有人说无线桥接路由器会导致主路由器带宽降低,并且嫌弃使用路由器当网卡占桌面太碍眼,还是买个无线网卡装在机箱里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mini pcie 半高卡,可以退一步买ar5b22,双频300M+4.0蓝牙基本够用,稳定性很好,现在可以做到13包邮 ...

我是台式机,还需要一个插在PCI-E插槽上带天线的转接板,就一起买了,现在看约30元。

网友:
优派一体机,好像是这个网卡。相当不好,1米外就没有信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台式机,还需要一个插在PCI-E插槽上带天线的转接板,就一起买了,现在看约30元。 ...

多大宽带啊,主路由带宽不够用啊?退一步说姑且占用很大,2.4g和5g分开用就行了啊
比如小米mini连主路由2.4g,手机平板连5g,刚好还是5v供电,插usb口上随机器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