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NW957颗粒,能用在760P、PC005的料板上么

楼主(2023-10-03):
搞了2片NW957,想搓1块M.2的2262en固态,有760p和PC005的料板,能用吗?
求教!

网友:
760P的怕不能用的吧,应该是锁了的

网友:
PC005 需要转接板吧

网友A:
957是132封装的
760p和pc005都是252封装板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957是132封装的
760p和pc005都是252封装板子吧

感谢老哥解答 2262en有啥好板子推荐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哥解答 2262en有啥好板子推荐么?

普通的62en主控板就可以
别买金士顿那种8贴板,板层容易炸
普通的4贴公版版型就可以
刚刚看到eva家卖80一块,带2G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