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人生第一把可调温内热式电烙铁到货试用(不好使~)

楼主(2023-10-03):
从父辈传下来2把40W传统外热式的电烙铁,之前用多久不知道,在我手上用了快20年,换线,换头,发热芯就是不坏。

因为不可调温,满功率能冲到400度,所以头子烧坏几十个。前几年加了个调温面板,人为控制一下功率,让头子在200-300度之间工作。

前几天看到内热可调温的正在打折,不到16块,就撸一个试试看,今天到货。

直接说试用的结果吧:并不好用。

温度设定250,用探头实测,冲到270左右,回落到250,然后在这中间波动。
融一个略大的点,头部温度暴降至200左右,直接化不动锡。
回温10秒左右就能到250(应该是比不过936的),但是一用温度就暴降,跟本无法连续作业。
这是我用外热式20年都没有遇到过的情况,同类焊点温度下降不会超过20度。
难怪总有人把烙铁的回温能力挂在嘴边,回温不快根本没法用。

比对两种烙铁头:

3倍的重量,3倍的储热,讲真的,还是外热的好使。

不过我这根外热的头子是自己用6MM紫铜做的,市面上成品只有4.5-5mm,没有6的。
鉴于这个情况,有可能是随机附带的头子不行,我另外买了两个纯铜的内热头子,到时候看看效果怎么样,如果还是不行,就只能吃灰了。

网友A:
只能说你买的玩具功率太小了...

网友B:
要想一步到位还是买个焊台吧,高频的最好,咸鱼快克的也不是太贵

网友:
在我帖子里你说要买个这种烙铁,,我就知是中看不中用的垃圾,,,换啥头都没用,,,

网友:
怎不拆开看看,,修东西还得焊台,皮实好用

网友:
这种十几块的调温烙铁就是玩具,发热体和烙铁头间隙大,回温能快才怪了。不改造一下没法拿来干活。楼主那两把父辈传下来的烙铁,折算成今天的价格肯定不止十几块,功率大、储热多,但是温度容易过高,有些不耐热的小玩意容易烫坏。

现在白菜白光好像过气了,但是比这种十几块的烙铁好用很多,根本不是同一个等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你买的玩具功率太小了...

加热功率是有60w的,温度升得快,就是降得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想一步到位还是买个焊台吧,高频的最好,咸鱼快克的也不是太贵

焊台在工作的地方有,936居多,之所以买这个,只是希望能是一个简化版的936,实际还是差太多。

家里工作台空间有限,焊台不考虑了,下一步还是上一体式的T12吧。

网友:
假若只是几个月用一次,不用再花钱换了。

网友:
想简单,这三把随意弄一把

网友C:
之前买的一个外热式的,加热还可以,就是头子粘锡不行,反复多次处理都很勉强

网友:
我喜用圆尖WB2,做个这种的也就一百来块钱,好用的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买的一个外热式的,加热还可以,就是头子粘锡不行,反复多次处理都很勉强 ...

用真GOOT头

网友D:
楼主你没搞错吧,焊稍大点的焊点才用250度啊,能焊得动才怪了。起码设定350度吧。我平时烙铁温度一般就是设定在300-350左右。
还有,不要用自带的尖头,换个刀头或者马蹄头,保证给你个惊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没搞错吧,焊稍大点的焊点才用250度啊,能焊得动才怪了。起码设定350度吧。我平时烙铁温度一般就是设 ...

这种烙铁再惊喜也没用,,和华秋烙铁差不多吧

网友:
我也买了一根这样的玩具,真的极不好使。

网友F:
市面上60W调温烙铁,特别是低价的那种,最好别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没搞错吧,焊稍大点的焊点才用250度啊,能焊得动才怪了。起码设定350度吧。我平时烙铁温度一般就是设 ...

纯铜的马蹄头在路上了,应该有改善,后续加高温度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烙铁再惊喜也没用,,和华秋烙铁差不多吧

定功率外热式的,就是头子差,升温慢,质量差的发热芯容易坏。
换纯铜头,能耐住性子等升温,加外置控功率,还是很好用,毕竟我用了20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市面上60W调温烙铁,特别是低价的那种,最好别买

10多块钱,功率足,温控还算准,贵的也一样,无非用料好点设计好点。

现在准备换个头子试试看,反正这个价位不会有好头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