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准备做个辉光管4位半台表,正在筹备中

楼主(2023-10-03):
最近有点空闲时间,准备开个大工程,心念了多年了,N年前在网上看到一个辉光管台表,特别喜欢那种温暖的光色,心里就想自己也做一个,

就开始收集各种材料,Q30-1辉光管,icl7135,机箱,各种元件PDF资料,最近才下定决心开工,但是只能抽时间动手,估计是个长贴,

可能要几个月,先绘制面板,确定一下功能,档位,还要绘制PCB板,想到哪做哪,准备了三个台表拆件,一个自动档,很好用,

但是AD637方案的真有效值交流档有底数,7650放大电路调零有漂移,还有个4位半的内部设计用料都精良,就是档位开关断了一个,不好配,

还有就是档位校准太复杂,还没有资料,最后就是输力强7150五位半台表,这个表坏的最可惜,放那半年没用,然后开机就不断重启,

网上查的是数模通讯出错,但资料不好找,只找到英文说明书,里面有电路图,但技术不行,搞不懂怎么修,想拆这个表,里面料最足

两个大排阻,两个小排阻,基准稳压管也不错,就是有点可惜。慢慢考虑下吧

顺便再给小白讲讲layout60的使用方法,这个软件是真好用,可以绘制面板,表盘,几乎业余制做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用它,好上手,功能够用,

唯一的缺点就是自动化不够,不适合复杂电路,但业余使用足够了。

档位杆断一个的台表,AD536真有效值,LTC1052斩波放大

闲置半年坏了的五位半台表,AD536真有效值,4个大小排阻。

国产自动换挡7135台表,自动换挡数字电路都磨掉型号了,也没有资料,交流档底数,不知道是设计问题,还是坏了

Q30-1辉光管,当年买六七元一个,现在竟然二三十了

机箱上拆下的小表头,准备用在动态指示上,加了背光,看着不错,正好和辉光管大小差不多,可以安在一起

利用参考附图功能抄板绘制表盘

给背光灯做个接线柱,用硅胶固定

为了增加反光,刷了一层白漆,只是空间太小,刷的很难看,好在在内部,外面看不到

亮灯效果

绘制档位拨盘,起点要设定在正上方90度为起点,设定坐标原点在圆心,方便测量

先画一个圆,调整宽度和直径为设定值

调整圆弧大小,我的是24档,所以要调整为24分之一,再减去间隔距离,调整好后,在圆弧两端画一直线,直线中间的尺寸就是,圆弧平铺的半径定位点尺寸

选定圆弧,打开阵列平铺功能,选定圆形排列,我的是24档,所以,总数量填24,角度是360/24等于15度,半径就是上面辅助线中点数值,然后确定

图片传乱了,这个线就是半径数值辅助线,中点就是半径数值

按上面方法画出的24档拨盘开关,还没确定档位,暂时都是均分,档位确定之后在排列

用layout6.0画的面板,暂时的,还没定稿

网友:
这可是个大工程,火钳刘明

网友:
祝早日成功

网友:
辉光管,听着就高级。

网友A:
辉光管显示不如荧光管显示看着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辉光管显示不如荧光管显示看着舒服。

荧光管的看着也舒服,但是我更偏爱辉光管的暖暖光色和漂亮的数字造型,和怀旧的感觉

网友:
辉光管显示看着暖暖的。

网友B:
辉光管功耗可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辉光管功耗可不低

一个管子的功耗是170V  2mA,7135是扫描式显示,耗电量0.34W,当然,这是理论值,实际功耗还要算上其它元件,估计工作时功耗不会超过5W,因为有高压电源了,就把LED测试,稳压管测试,电容耐压测试等高压测试功能加上了,所以准备了一个40W左右的变压器,高压电压达到300V,测试LED最高达到100mA,40W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
楼主这是怀旧的代表

楼主:
哈哈,成功还远,方案还在犹豫,到底是自动挡,还是用拨盘,不会单片机,所以自动挡考虑用数字电路,还没找到合适的,考虑用2片4017,一个加档,一个反向减档,继电器用磁保持双线圈,但没测试不知道是否可行,准备有空先模拟下,又考虑采用简单可靠的拨盘电路,现在还在犹豫中

网友:
感觉是在搞科研呀!

网友C:
难度很大,希望楼主能坚持到最后做出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度很大,希望楼主能坚持到最后做出成品!

是的,有这个念头已经好几年了,期间断断续续的收集资料,收集零件,最近才下定决心准备给它做出来,但是也是第一次搞这么一个麻烦工程,有些零件的性能还不是太了解,比如真有效值交流整流电路ad637,ad536,哪个好,一个卖四十多,一个卖一百多,电路设计是否有要求,因为我的一个7135台表就是交流档有底数,费了好大劲也没查出来哪的问题,还有斩波自归零运放ICL7650和LTC1052,有零点漂移的现象是正常现象,还是PCB设计问题,查不到资料,只能等制作过程逐一发现了

网友:
5位半还是可修一下的, 有时间跑一下电路,想办法画出电路图.

要做, 如果不怎么用,随便, 如果是做来用的,肯定是自动档. 辉光管太占地方, 想漂亮不如用VFD吧.

交流是有放大电路的,但因为有隔直电容, 零点漂移问题不大, 要求高的话,加装自动校零电路,要求不高在交流末端加手动调零.

网友:
楼主用layout60很溜啊

网友:
是个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