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feige时钟。

楼主(2023-10-03):
家里有个feige老时钟,稳定运行了怕是有十多年了吧,前段时间不走了,拆开看了一下是电源供给上的问题,电池的正负极钢片夹住电路板的地方氧化导致接触不好了。
feige时钟

拆下背面固定螺丝 即可脱落玻璃面板

取下大三针

取下机芯的背面图

机芯和三针

康田contin-ct678机芯 低端但好用的经典机芯

开拆 就是白圈内的夹持部位接触不好

扫秒走时,比跳秒晚上安静些。

拆散看看

外壳

刮了接触面,夹紧夹片后,坚持了几天,后面又停了
于是,干脆电路板焊接,引出线 夹在电池正负极。

上机,截止到目前 没有再停机了。

谢谢欣赏

楼主:
比现在出的contin机芯扎实些,易损位置都有加固。

网友:
机芯不错啊
我家还有个八十年代的霸王钟
机芯是更早的丽声,电路板都不是印刷的,是立体金属棚搭的结构
可惜是跳秒的,声音大了点

网友:
这么大拆完再装回去,走时还能准了吗?

网友:
做工不错,拆了还能装回去记忆力不错

网友:
居然是氧化了额

网友:
老电子挂钟质量好用2、3拾年没问题

网友:
老货了,线圈滿滿当当的,如今的线圈,都是半槽,太费电。

网友:
表芯不好修,网购康巴丝静音机芯,可以用好多年

网友:
这是肥哥牌的钟?

网友:
钟看着挺漂亮的。

网友:
线飞的不错啊

网友:
这个表芯做工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做工可以的。但现在便宜机芯也容易坏。

网友A:
这种机芯最好使用碳性电池,碱性电池电流太大对机芯有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芯最好使用碳性电池,碱性电池电流太大对机芯有损坏

我也听过,但是不认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芯最好使用碳性电池,碱性电池电流太大对机芯有损坏

石英钟不建议使用碱性电池的原因不是会损坏石英钟,而是碱性电池长时间放电容易漏液,碳性电池相对就好多了。

网友:
技术不 错,要是我拆的话就装不回去了

网友:
线圈饱满啊

网友:
这机芯线圈真材实料,满满当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