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爱普生L313彩色连供喷墨打印机,不进纸维修。

楼主(2023-10-03):
爱普生彩色连供打印机:型号L313

这款型号和L310一样。(机器是同款分线上和线下所以型号不一样,机器是一样的)
配件也相同。
故障:进纸时纸下不去,卡在进纸器和搓纸器中间,
      机器报错,故障灯全亮。
分析:进纸器胶辊太紧,导致搓纸器搓不动,无法下纸。
原因:由于清理废墨盒不及时,导致废墨溢出,
      废墨流入进纸器,把讲纸器里面的铁轴腐蚀,
      进纸器无法转动,所以下不去纸。
      废话一大堆,简单点说就是:进纸器生锈不转了,下不去纸。
维修:更换进纸器。

拆下背面固定废墨盒的螺丝。

抽出纸托,(不抽取不下废墨盒)

取下废墨盒
(吸墨垫我用的是安而乐平替的,吸水效果超级棒)
(有护翼不渗漏,怎么动都没事)

立起打印机,看到这个小小的,白色带弹簧的就是进纸器。

就是这个白色的。

一手抵住上面的纸拖,一手下压进纸器,有点卡,大力出奇迹。
要不然你要把外壳全拆才能取下,这是硬来,不是正确拆除方法。

网购的进纸器和搓纸轮,一套10多块钱,
搓纸轮没坏,不需更换,再说换搓纸轮更麻烦。

小的是进纸器,大的是搓纸轮。

新旧对比一下。

送的弹簧有点小,还是用原装的吧。

安装完成,发现新的进纸器有点大
活动不顺畅,毕竟不是原配。
后到一块的就是不行。

取下。。。改装一下。

把原来不转的辊拆下,换上新的胶辊,托架还是原来的。这样就不卡了。

重新安装完成,原路返回。

上电测试。

故障排除。打印顺畅。

故障虽小,但是找到原因费了我好长时间。
一开始以为是主板有问题,
后来发现是搓不动纸,以为是电机力道不够。
最后才发现是进纸器的问题。反复拆装好几遍。
好在最后问题成功解决。

最后祝大家天天快乐。

多谢捧场。

楼主:
别忘了一键三连哦。

补充内容 (2023-10-22 07:48):
想要这个打印机清零程序的,请加我QQ:58050777,免费发给大家。
请大家帮忙点赞、收藏加评论呀。谢谢

网友(2023-11-23):
引用 网友A:
310没断电现象,但有开不了机情况,需要拔掉电源,过会儿再插上才能开机 ...

通病 L351飘过

网友:
这个机器太不好拆了

网友:
很经典的墨仓式打印机,还是这个好用实惠啊

网友:
我今天更换搓纸轮和进纸器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问题!进纸总是有气无力的,起初也是困惑半天!

网友:
记号! 我是L301,估计处理起来也差不多

网友:
进来就能学到知识,谢谢

网友(2023-10-20):
动手能力强

网友:
排错是难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我也要把废墨盒清理一下了,从买回来就没清理过。

打印的多的话,定期更换废墨垫,
家用打的少的话,应该不用清,
一般几万张后才提示需要清理。

网友:
物理问题还好解决,电路问题难顶咯

网友B:
看来我也要把废墨盒清理一下了,从买回来就没清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L351还有断电现象,休息时间长了必须拔一下插座。

有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310没断电现象,但有开不了机情况,需要拔掉电源,过会儿再插上才能开机 ...

我单位里的这两台爱普生L313确实有断电现象,其中有一台比较频繁,另外一台有但比较少一些,至今都无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这两台L313也是这样解决的,只能通过插拔一下。

310没断电现象,但有开不了机情况,需要拔掉电源,过会儿再插上才能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310用了很多台,还是很耐用的,不过有一台进纸机构出问题,一直也没搞定;另一台是进纸问题,只能一 ...

动手能力强,可以自己试试换搓纸轮和进纸器看看,
这二个成本才10块钱。可以试一下。

网友A:
我这边310用了很多台,还是很耐用的,不过有一台进纸机构出问题,一直也没搞定;另一台是进纸问题,只能一张张进,应该是搓纸轮问题吧?

网友:
确定故障并解决就是真技术

网友:
6666666学习了,下次知道是怎么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