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USB供电的18650充电器

楼主(2023-10-03):
充电器使用USB供电并采用type-c接口,使用4055芯片进行充电管理,弹簧加簧片来夹持电池,电池仓兼容10400、14500、16340、18650系列电池。

电路方案采用两路独立4055充电电路,每路充电电流为500mA,电路方案与tp4056完全一致,如果需要1A的充电电流,可以等效替换并修改充电电流设置电阻。

电阻采用的字母数字混标法,30B即为2K,对应的充电电流为500mA,替换tp4056后需改为1K即可实现1A电流充电。

注意事项:type-c母座的固定引脚没有焊接,只焊接了电气引脚,长期使用建议补焊固定引脚。

网友A:
4056控制充一节电池还是两节

网友:
这山货,还算过得去。

网友:
一般用用,还是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56控制充一节电池还是两节

两路独立的,一个tp4056控制一个电池。

网友:
图片拍的真好,拖拉机都给你拍出法拉利的感觉

网友:
这样充电也方便,我有一个单路的,可以给14500、16340、18350,18650,21700系列电池,充电电流可以0.5A,1A,1.5A,2A调整。

网友:
线性充电405X上1A发热大,会减小电流实际上达不到1A,约0.8A左右。
这种可以用10K可调电阻或者开关做多个挡位

网友:
2路独立充电不错啊,充电电流1A估计发热有点大

网友:
非常简单的做工,不过可以正常充电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和之家的那个有点像啊。

网友:
还不错,500mA小电流充电,适合大多数电池。

网友:
4056还是靠谱的

网友:
标准、方便、实用

网友:
至少比我买的好点,8引脚芯片有散热底座。我买的是6引脚芝麻大小芯片,实测每路才500毫安慢充。

网友:
这个充电速度堪忧吧

网友:
慢充,倒是安全一些

网友:
看做工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