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淘汰没显示摩托车上用的手机充电器

楼主(2023-10-03):
捡的一个摩托上用的手机充电器加电没显示  拆开看了一下进水了  根据AS5005B的型号找不到应用资料 大概跑了一下线路  线路应该问题不大 应该芯片烧了没反应 电压表头因为没工作电压没显示 给USB口加电 电压表好的 正常显示  比那些一直显示一个12.5电压强多了 数码管下面有个单片机  数码管就六个腿 驱动的应该比较复杂吧   电压低于8V就显示LO了  加到二十多V了 怕烧了就不加了  淘宝找不到芯片 看来只能废了  电压表头可以截取改在别的地方  不能浪费了

网友:
和点烟器充电头差不多,就一个DC-DC降压电路。

网友:
居然是这样的。坏了当个电压表头也好。

网友:
不错用料还算可以

网友:
头次见这种手机充电器

网友:
电动车一般48V至少的,放心加。

网友:
放心加电压就是,电动车的一般都是110V以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8975-1-1.html
30楼就是你这个型号替换

网友:
表头还可以用。。。

网友:
可以自己网购一个电压电流表接上用

网友:
坏了还能当个电压表头

网友:
里面有空间,去掉电感等降压部分,网购好点的降压板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