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一份改Type-C母头打板文件

楼主(2023-10-03):
喜欢把家里的micro USB母座或者mini USB母座改成Type-C母座。最近发现B站一个改Type-C的方案最为完美。之前还免费分享打板文件的,现在不分享了!这里大佬多,有没有类似的文件可以分享一下,用于我们改装Type-C母座。

网友:
USB座,最关键的是四周固定脚,这样改比原来还不耐用没什么意思。只是供电,3块多磁吸线买一些用就好了,我家里小电子产品全换了,再也不怕坏了,老人小孩用起来也轻松。

网友:
难度在固定到外壳上或原来的板子上.
掏包上大把带板带Rpd的插头.

网友A:
我赞同楼上大神们的意见,这么改不牢靠,micro usb母座正常就是短小。

不如下面这种直接外壳开3孔容易操作,仅供参考。

网友:
TypeC封装那么多种,你要哪一种

网友:
同求!
我不会画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赞同楼上大神们的意见,这么改不牢靠,micro usb母座正常就是短小。

不如下面这种直接外壳开3孔容易操作 ...

你这种难度小,不是完美的改法

网友(2023-12-13):
这个帖子我也看过 在评论去分享链接失效前 下载了  我也想要可是不会 拼板打样  需要的私信一下  相应的教我一下咋样薅羊毛

网友:
这个成品板子好,在哪里卖

网友:
我做回来了,把各种转换集中拼版了,mini-usb,micro-usb,usb-b,三种转type-c。没用V-cut,回来自己裁的,但其实不好弄。
这个焊接很难焊。type-c难焊,然后往板子上对焊也不好焊,很容易连锡,你一刷,连着的又都吸跑了,弄了一天没弄成,回头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