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杂牌排插

楼主(2023-10-03):
淘宝买的,除了红包5块多,廉价塑料,地线是铝条,这价位,不能要求什么了。

网友:
插个小功率电器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价位只能是垃圾...

============

网友A:
看塑壳及内部一体铜条做工用料这价格可以

网友:
¥5块多的东西,你还想咋样❓❓

  现在的低端制造业真是太卷啦。

网友B:
安全比什么都重要,用的肘候一定要当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安全比什么都重要,用的肘候一定要当心。

没这么可怕,家庭配电箱总闸处有质量好的2P空开与ELM电磁式漏保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塑壳及内部一体铜条做工用料这价格可以

是的,安全门,零火线是铜板,接条好线,2000瓦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这么可怕,家庭配电箱总闸处有质量好的2P空开与ELM电磁式漏保就行了。 ...

漏保空开是必须的

网友:
分开关控制,插个小功率电器还是可以的。

网友:
手机充电还是可以的

网友:
行了,买三只开关,也得五块啊,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建议led指示灯电阻那条线做好绝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安全门,零火线是铜板,接条好线,2000瓦应该没问题

用吸铁石试了吗?这年头看上去是铜颜色可不一定真的就是铜哦

网友:
也就凑合用个几年吧,到时外壳也该老化碎裂了。

网友:
楼上提醒的对,铁皮的可就有点坑了

网友:
廉价的都是上螺丝

网友D:
电源线肯定是铜包铝,直接扔吧。最好去投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线肯定是铜包铝,直接扔吧。最好去投诉

没有带电源线,是自己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