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翻车:PS2309 N18 量产失败记录 + PCB 主控板线路图

楼主(2023-10-03):
手中几个 PS2251-09-26 单帖板子
支持最大 2CE

看着应该是双层板

花了些时间得出定义

(R16 跳上会把 VCCQ 改成3.3V,不过这样不会把主控的 1.8V 倒灌吗?迷雾。。。。。)
(没有 1.2V VCCQ 跳线)

还有一颗 SM2259XT 上拆下来的 金士顿 FH25608UCN1-60 颗粒
实则 256G 的 29F02T2AMCQH1  N18

群友分享的 STTOOL_V381_12_SZ_20210618 工具中有个 2309-D2_N18_180528.BIN 看着貌似 N18 固件

于是尝试下 PS2309 开 QLC
焊接上颗粒,补上了 C1、BC8、BC3 BC9 等小料

成功识别 2CE

默认配置开始量产

这里的意思是 默认使用 1.8V  VCCQ?

最后失败

这里的 VCC 或许是 VCCQ 的意思,
有 Auto、3.3、1.8、1.2 四个选项

换成 1.2 试试

结果也是 0x1102

换用 MPALL 手动指定 BN 和 FW
结果会提示配置错误

看样子还得用 特定配置的专用工具才行
翻车了

网友:
手中几个 PS2251-09-26 单帖板子

网友:
花了不少功夫啊。

网友:
楼主牛逼,分析板子太厉害了,牛

网友A:
开过,很简单啊,指定一下,就你那个固件,是N18的pSLC固件,也只有那个固件能用
然后,HLF+Normal;vcc啥的默认
然后就OK了
美光,intel的都开过,没出问题
写50读130吧这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过,很简单啊,指定一下,就你那个固件,是N18的pSLC固件,也只有那个固件能用
然后,HLF+Normal;vcc啥 ...

用 MPALL?

ST TOOL 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 MPALL?

ST TOOL 这样

有时间给你远程下

网友B:
直接开pslc算了,读写都100,默认的vccq在FlashInfo.csv里都写了,这个板子就只有1.8和3.3,你按照板子实际的vccq选就行了,一般都是默认1.8

网友:
厉害!跑线路眼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开pslc算了,读写都100,默认的vccq在FlashInfo.csv里都写了,这个板子就只有1.8和3.3,你按照板子实际 ...

现在这个颗粒搬到 AU89103 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