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热水器点火器测火花塞

楼主(2023-10-03):
要在车上测火花塞麻烦,想了一下不外个高压点火,用个热水器点火器就行。坏的点火器也行,只要高压点火功能还好就可以。具体接线如下,正负电源接3v,微动水压开关处按一手氻开关,高压线只留一条,反馈线剪掉不用,电磁门代接线剪掉。搭铁线剪掉。然后火花塞中心接夕,高压线,火花塞螺纹接电源负极,启功开关即可测试。

网友:
用气体打火机里那东西行不?

网友:
废物利用,办法不错。

网友A:
这方法方便
火点起来了,怎么看呢?介绍一下吧

网友:
处理好绝缘,不然自己挨高压电放电。

网友B:
根本不用这么麻烦 一个普通打火机里的压电陶瓷点火器就可以测试火花塞好坏

网友:
这是啥原理呢。

网友:
用打火机的压电陶瓷高压更简单,不知这种测试和车子实际高压是否一致。

网友:
高压击穿空气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本不用这么麻烦 一个普通打火机里的压电陶瓷点火器就可以测试火花塞好坏 ...

打火机不能连续放电,不利于观察。

网友C:
直接车上试不行么?

网友D:
电蚊拍什么的更容易找到,以前的电jing棍效果最好

网友:
终于知道原来还可以这样测呀

网友:
能不能打火还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方法方便
火点起来了,怎么看呢?介绍一下吧

火花不散,火花不丢失,火花不偏向,火花不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车上试不行么?

你认为跑到室外带一堆工具拆装,还一手按一点火开关,一手扶着火花塞,这样车上测试方便还是家里我这样操作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蚊拍什么的更容易找到,以前的电jing棍效果最好

电蚊拍输出电压可能偏低,要用的话应该稍提高点电源电压,最好也把输出高压电容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