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温度传感器咋搞?

楼主(2023-10-03):
刚买了一个烹饪定时测温报警器  造型很有当年索尼收音机类韵味,很耐看
把附带的测温感应器(2.5mm插头)插上以后,左侧下方显示的就是测传感器测的温度,当然如果把那个传感器放在室内室温下,那它就是环境温度;放入油锅内就是锅内温度,放入水杯就是杯水的温度。当测定的温度到达右下方你设定的温度时,可以有声音及LED闪烁报警。
没有插入感应器的时候,温度左侧就直接显示Lo(低温)。平时觉得那个感应器太长了,线也很长,想改造一下,把2.5毫米的耳机线改成简单的简短的温度探测头,不知构造原理。特在此请教!

附上插入原手机耳机后的情况 图2为把喇叭去掉以后的情况(等同于没有插入探头头),图3为原始耳机状况(显示温度为180多度)

网友A:
温度传感器应该是在头头上,如果不需要太长,可以在距离头头比较近的地方破开截断,拨出两根线接耳机线上即可实现你的需求。

网友:
热电偶吧,某宝买个自己接就行,这个不要剪。不过,现在红外的测温枪便宜了,

网友B:
测试热敏电阻的阻值。
淘宝买一条带线热敏电阻和一个插头,焊接组装。原装的汤煲设计长探头diy难度大,而且二手价格还不低。

网友C:
上万能表量出来是什么性资的探头。负温度系数热电阻,铜50  pt100   热电偶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万能表量出来是什么性资的探头。负温度系数热电阻,铜50  pt100   热电偶等等。 ...

在进一步打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传感器应该是在头头上,如果不需要太长,可以在距离头头比较近的地方破开截断,拨出两根线接耳机线上即 ...

原线肯定是不想剪的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热敏电阻的阻值。
淘宝买一条带线热敏电阻和一个插头,焊接组装。原装的汤煲设计长探头diy难度大,而且 ...

先按这个设想试试

网友:
现在红外的测温枪便宜了

网友:
万用表测量一下,应该是pt100铂热电阻,网购10元内,短线用两线制就够了,线长的话用三线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