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SR12V-35锂电钻极限改造LED照明和手电筒

楼主(2023-10-03):
经常使用电钻的朋友是不是觉得机器自带的照明很鸡肋呢?光线弱而且照明时间也很短,一直寻思着怎么改造一番,之前有个大有冲击批早就被我改成LED光圈了,使用起来特别与众不同!

但是呢 这个手钻被我改成扭力批了 前面可以放一个光圈,问题是不好接线连接啊……因为要调扭力圈,想了好久只能放弃这个思路。过节在立华家买了几样东西

就是这个宜家的小灯泡12v 1.1瓦 功耗很低 又买了一个点触自锁开关 组合起来 因为机器里面空间有限 引申出一个点触开关来

接好线 比划寻找了大半天 终于找到几个合适的位置又不影响机器内部零件

开关只好牺牲一个出风口啦

剪一点这种橡胶胶布 粘上 完美!

二个灯柱位于导光柱上面 互不影响

楼主:
继续,可惜这个LED是黄光的 不过感觉还是挺亮的 两个互不影响 需要的时候一按就可以打开,对电池也没影响 这个灯珠低于9v就不亮了……下面是改造的手电筒

里面是一个拆机的投影广告灯 利用宜家的小灯泡的驱动 接到立华家的相机镜头内 折腾一番就成了以后外出干活方便多了!谢谢大家的观看!

网友A:
改那么亮干啥,不费电么???

网友:
多个照明,方便干活

网友:
很古怪的样子

网友B:
环境太暗的情况,我比较喜欢戴头灯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境太暗的情况,我比较喜欢戴头灯干活

偶尔应急用的 一般工作环境用不到的

网友:
我的冲击起子把灯修整一下做了点前后行程,微动开关加垫片顶在灯后边了,按灯即是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那么亮干啥,不费电么???

突然进入暗处,这点照明会提供很大的便利。

网友:
刚用,还舍不得

网友:
改的很好,不错。

楼主:
第一次发个动图

网友:
不错,不错,点动开关在哪里,有没有电路图。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啊

网友:
改得好,我们都学学

网友:
图一的光圈着实有点帅啊  就是这个续航会不会打折扣

网友:
无刷主板敢弄的都是牛人

网友:
等有钱买了博世再来干

网友:
镜头不用花前买,找个收废品的,摄像头基本都是拆铝合金壳子卖钱的,镜头根本没人要,几万的球机也就拆个铝合金壳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