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个路边捡到的高频牛得到了纯铜线。

楼主(2023-10-03):
过节溜达,路边捡到的高频牛,拆了牛得到了纯铜线。可能是老牛,真是纯铜,这些有什么用?

这是纯铜,鉴定完毕!

网友A:
漆包线,可以用来做路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漆包线,可以用来做路线啊

做什么路线?是不是做线路连接焊接?

网友:
铜线我一般是拆节能灯的变压器

楼主:
高强度漆包线,大概直径0.29毫米

网友:
铜线是个好东西

网友B:
这像是节能灯或者电子荧光灯架里面的

网友:
可以用来做路线啊

网友:
废品站很愿意收的

网友:
这么一点点,当然还是可以利用的

网友:
用来绕牛的输出端

网友:
铜线可以卖!

网友:
电子元件连接线最佳用途

网友:
铜漆包线的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就是太少了

网友:
这节没白过,毕竟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像是节能灯或者电子荧光灯架里面的

不知道,是路边走,无意间踢到的,已经有前人拆出来了,现成的,不捡白不捡。

网友:
能捡到拆出来的少见,留着飞线修理。以前我捡过有刷电机,节能灯,都要自己拆才能得到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