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鼠标的中键又按不动了,换一个还来的贵

楼主(2023-10-03):
如题,用的是方形四个脚的微动,拆也不好拆,买也不好买,好像只有欧姆龙有,好几块钱一个,能换普通两脚的微动吗?

后续更新: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7675-1-1.html

网友A:
我阅罗技鼠标一堆,怎么没见过你说的这种微动?

发个图如何?

网友B:
欧姆龙的贵,罗技很多用的是华诺黑点
四脚两脚电路上没有任何区别,我换成两脚照样很爽

网友C:
2脚脚距不一样,你可以掰掰看,我改过3脚长方形微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61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阅罗技鼠标一堆,怎么没见过你说的这种微动?

发个图如何?

我几个罗技鼠标都是这种。
鼠标已经装好了,找的网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欧姆龙的贵,罗技很多用的是华诺黑点
四脚两脚电路上没有任何区别,我换成两脚照样很爽 ...

脚的位置不一样你咋装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脚脚距不一样,你可以掰掰看,我改过3脚长方形微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619-1-1.html ...

你这改法有点太夸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脚的位置不一样你咋装上去的?

叉开腿扎马步。
罗技原装的是定制版欧姆龙白点BF3 0.8N,比你图中的这款力度还要轻一点。我买了所有能买到的四脚轻触开关,发现硬得要死。
直接将四脚轻触开关剪爆了,更换成两脚微动0.74N,不仅手感变轻了,反馈更好了,寿命还更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阅罗技鼠标一堆,怎么没见过你说的这种微动?

发个图如何?

罗技G302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叉开腿扎马步。
罗技原装的是定制版欧姆龙白点BF3 0.8N,比你图中的这款力度还要轻一点。我买了所有能买 ...

还有问题是四个孔你装哪两个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问题是四个孔你装哪两个啊?

看电路啊。或者用镊子短接测试一下。
孔位不对可以扳开,可以飞线。高度不对可以垫也可以削。
魔改鼠标好玩得很。甚至可以换引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啊。或者用镊子短接测试一下。
孔位不对可以扳开,可以飞线。高度不对可以垫也可以削。
魔改鼠标好 ...

支持,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D:
量一下通断,一样功能就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啊。或者用镊子短接测试一下。
孔位不对可以扳开,可以飞线。高度不对可以垫也可以削。
魔改鼠标好 ...

好像都挺麻烦,这四个脚有定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一下通断,一样功能就行吧

等拆下来的时候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几个罗技鼠标都是这种。
鼠标已经装好了,找的网图

中键的用这种替换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键的用这种替换不行吗

这种是开关,不是微动,装上去把你手指都按断了

网友F:
慢慢改了,我是没效了就换普通的就行了。最多两年换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慢慢改了,我是没效了就换普通的就行了。最多两年换一次。

怎么换普通的?脚的位置不对啊

网友:
发个图   淘宝应该可以买到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