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小朋友的零食罐,做了一个极简版的维修插座

楼主(2023-10-03):
最近准备折腾几个坏的开关电源,需要做一个微修插座,真是怕炸管啊

家里翻出来的老灯炮,测了一下,200多瓦!

装罐子里,也不怕炸了

用得不多,凑合用吧。

网友A:
灯泡找个灯座安装就可以了,没必要装在罐子里面,况且灯泡功率不小,发热大,不利于散热,而且炸管也是炸功率管,怎么也轮不到灯泡炸!

网友:
200W确实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泡找个灯座安装就可以了,没必要装在罐子里面,况且灯泡功率不小,发热大,不利于散热,而且炸管也是炸功 ...

主要是怕灯泡碎了

楼主:
用得不多,本着废物再利用的原则,不买了

网友:
我都是用家里2000W的飞科吹风机

网友:
正常情况下灯泡不会炸的,保护灯泡倒是不错。

网友:
这也是个办法

网友B:
我用的是100瓦灯泡,测atx电源,灯泡会炸吗?理论上烧了就是断灯丝,应该不会炸的,求科普

网友:
灯泡一般炸不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100瓦灯泡,测atx电源,灯泡会炸吗?理论上烧了就是断灯丝,应该不会炸的,求科普 ...

开关电源大短路的时候,灯泡起到限流的作用,防止家里的电路跳闸,串灯泡并不能起来防炸管的作用的。

网友:
偶尔用用也不错

网友:
不错不错,操作简单

网友:
和小朋友抢

网友:
就是串一个灯泡

网友:
如果长时间点亮估计会考糊塑料罐。

网友:
这个可凑合用吧。

网友:
能不能把瓶子的标签去掉,碍眼,200W功率也有点大。灯泡大法可心防止高压短路炸管,可以看到电源空载和负载工作状态,很有疗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大短路的时候,灯泡起到限流的作用,防止家里的电路跳闸,串灯泡并不能起来防炸管的作用的。 ...

楼主担心炸灯泡才加了罩,我是问灯泡真会炸吗,我的观点是不会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担心炸灯泡才加了罩,我是问灯泡真会炸吗,我的观点是不会炸

灯泡炸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