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如何用普通21V充电器给米沃奇M18电池充电

楼主(2023-10-03):
手上有个m18的电池,却没有充电器,咸鱼打黑来的,电池是好的,就是容量少点,上次拆开搭线充过一次点,现在没电了,不可能每次都拆了搭线充电吧,咸鱼看见一个充电头,可以通过这个充电头转换后直接用21V充电器充电,谁知道这个充电头是怎么接线的,看着应该不复杂,但是打了胶,看不到接线

网友:
论坛里就有教你改的的帖子,可以搜一搜

网友A:
图片发错了,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发错了,是这个

电阻好像10k左右

楼主:
谢谢大神,下班回去试试

网友(2024-01-01):
加10k电阻好用吗?

网友:
搞好了吗?等着抄作业呢!

网友(2024-05-28):
引用 网友A:
图片发错了,是这个

输出试过这样可以骗过米沃奇主机 ,充电试过一次,我的恒流模块给啪一声烧了,质量比较差, 手头没有21v的充电器 ,过几天买个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下班回去试试

楼主这样接个电阻能充电么?

网友(2024-08-23):
引用 网友A:
图片发错了,是这个

这个原帖地址有吗。我没有搜索到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