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老师们。一个MS2008A钳型电流表。怎么一开机就是直流档。

楼主(2023-10-04):
请教老师们。一个MS2008A钳型电流表。怎么一开机就是直流档。并且其他档转换不了。。。需要检查那里面。。原来以为开关弹簧有问题。好像不是的。。

先谢谢啦。

网友:
找那个不会修的家伙

楼主:
早上好,,,看着是大ic。。。。所以想维修他

楼主:
有没有老师有这样的表?我这里看着是不是少一个弹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老师有这样的表?我这里看着是不是少一个弹簧片?

这个拨盘是分层的还是一体的,是不是拨盘的轴断了,就是拨盘转,簧片部分不转,要是一体的就和它没关系了,至于簧片缺不缺没有这个表不乱说了

楼主:
已经恢复正常。。。

网友:
这个弹片位置错的吧
wechat_upload1696405462651d17d6502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