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无线usb网卡发热电脑识别不出硬件

楼主(2023-10-04):
网上买的一个卡王我以前用来蹭网的不忍心看到它退役啊。我拆开螺丝取出主板是联发科的RT3070方案的。故障是接入电脑识别不出是网卡。已经安装好Relink3070网卡的驱动。电脑看到接入usb的属性id是0003、0004。我用手触摸RT3070这个最大的ic发热最快感觉烫手。从usb插头这边过来的小元器件也有点发热烫手。主板上的led工作指示灯正常亮起。求助如何修复

网友:
扔掉 打开淘宝 pdd  购买一个

网友:
电容或者ic短路的话,即使换ic也绝版了,死了心吧。
能修的只有电容,得先找出来

网友:
赶紧扔掉,别浪费生命。

网友:
我的卡王早已下岗吃灰。

网友:
现在已经没什么用了。

网友:
重新买一个好了,早论坛里有也人面卖的。

网友A:
通常发热都是主芯片有问题,量一下供电电阻是多少,有没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发热都是主芯片有问题,量一下供电电阻是多少,有没有短路?

我是菜鸟。什么是供电电阻?是在电源上的降压作用的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