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款悬浮转子无刷马达拆解

楼主(2023-10-04):
很早前淘到一只动力马达手柄,看结构是无刷带霍尔的,后来根据经验用无刷3线控制器接3线测试,大吃一惊,发现十分静音,转速达到40000转时,声音居然只有其他马达的10000转左右的声音,如此静音的马达头一次遇见,于是拆解一看究竟,拆解开来差点惊掉下巴,此马达的转子上居然没有轴承!马达的腔体上下端镶有磁铁,转子两头也有磁铁,与箱体两头的磁铁磁极相同,这样转子安装到箱体里由于磁力的作用,悬浮在箱体中,箱体是陶瓷的,外面绕着线圈,转子最外部看着也是陶瓷的!这居然是一款无轴承悬浮转子马达!做工极其精致,但看不到型号以及生产地,有些遗憾。

网友A:
磁悬浮马达,就是不方便使用,不能有轴向力,径向力

网友:
有可能是医用的

网友:
口腔医生用的?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电机。

网友:
感觉像是牙医手机上用的马达,做工的确很精细。

网友B:
像是轴向磁悬浮,径向空气动压悬浮。有些Nidec超高速涡轮风机,也是空气动压轴承技术。优点高速无磨损,缺点有最低转速限制,过低会接触磨损。机械硬盘磁头都悬浮,主轴也能采用空气动压悬浮,避免润滑剂失效。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电机

网友:
又涨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悬浮马达,就是不方便使用,不能有轴向力,径向力

陪一个齿轮箱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这做工非常的精美

网友:
还真实现了,没磨损,不错的设计。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马达

网友:
牙科低速电动手机,陶瓷的是要高温消毒。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好高级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是轴向磁悬浮,径向空气动压悬浮。有些Nidec超高速涡轮风机,也是空气动压轴承技术。优点高速无磨损,缺 ...

硬盘马达大部分是液压轴承,也确实是不接触的,理论上一直不停转的话永远没有磨损,只有启停时会有磨损。